求助:PID算法

楼主(2005-05-02):
大家好,我想知道PID的算法,因为我在做一个PID控件,现在需要把算法编进去才能成为真正的PID控制器,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A:
(*PID*) err := sv-pv; (*Proportional Term*) Pout := err*Kp; (*Integral Term*) Iout := Iout+err*Ki; (*Derrivative Term*) Dout:= (lsterr-err)*Kd; (*Error Memory*) lsterr := err; (*PID Output*) PIDout := Pout+Iout+Dout;

网友:
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
我想再问一下:怎么样把上边的那个算法加到我的程序中(一个控件的程序--点击控件,出现另一个对话框,要求输入KP,KI,KD。这个程序已做好),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B:
我做好了,。已发往你的邮箱。你查收.

网友C(2005-06-09):
能不能给我一份

网友C:
moon216@163.com

网友D(2006-03-16):
能不能给我也来一份,xianyun920@163.com,谢谢!

网友E:
请给我也来一份吧!谢谢!
zzf20030730@yahoo.com.cn

网友F(2006-05-20):
也给我一份把,我做毕业设计,谢谢了
heavisi@126.com

网友G:
也给我一分吧!hcy112@sina.com.cn

网友H:
给我发一份吧
luruidong1983@163.com

网友I:
给我一份好吗? liangrui8219@sina.com

网友J:
能给我一份谢谢,jiangyanshun222@163.com

网友K(2008-04-19):
给我也发一份,我现在在做一个温度控制系统,及其需要,谢谢!wyt0828@163.com

网友L(2008-07-14):
给我发一份行吗?谢谢hhj8598@163.com

网友M:
一楼的只是PID的理论算式(位置式算法,比位置式算法好的是增量式算法),但实际实施中还有好多要考虑的:

如积分饱和、输出跟踪与限幅、自动/手动切换等等,如果可能的话,还是用厂家提供的功能块吧

网友N:
请给我也来一份吧!谢谢了!saint.w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