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S70变频密码

楼主(2005-05-02):
求助:6ES70变频器P358号参数密码是多少,如果P358号输入不正确就无法设定P60,同时无法利用USS与电脑连接,参数无法读出,请问哪位大侠知道?是固定的,还是任意的啊?

网友A(2011-04-12):
你好! 密码是人为设定的! 要调试该台变频器的人才知道! 他是为了不让你知道他的参数设置 故意设置的密码! 你必须要密码才能访问他的参数设置 才能通过 RS232 连接电脑读出他的参数 还需安装变频器自带的光碟master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