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过台达PLC的请进

楼主(2005-05-02):
本人初次接触台达PLC,不知指令中的S操作数的含义,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谢谢!

网友A:
S是plc內部的位裝置,称为"步进点"使用STL指令时会用到,有初始步进点,原点复归用步进点,一般用步进点,一般用步进点,停电保持用步进点,警报用步进点,步进梯形指令STL会用该操作数作,格式为 STL Sn,API60 IST指令也会用到该操作数,另外它也可以作为内部的一个辅助继电器使用,作为BIT装置,在梯形图作为条件接点和线圈输出!

网友B(2005-06-20):
yangyafeng先生:我想问一下台达DVP-SA/SX系列PLC的PID指令可以使用几次?另外计时器的当前值可以读取吗?

网友A:
无使用次数的限制,但是参数S3指定的寄存器号码不可以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