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西门子6SE电流问题

楼主(2005-05-02):
检测一台西门子6SE7027-2ED61变频器,容量:47.4~58.5KVA。 接一台Y250M-6,37KW 额定电流72A的鼠笼电机,空载,用普通钳形表测得: 变频器输出电流40A 钳形表指针抖动厉害,变频器输入电流4A,指针抖动也厉害。 整流电压是560V,平稳,启动电机与停止电机电压没有什么变化。 接一台YZR200L-6,22KW 额定电流49A的饶线式电机,空载,测得: 变频器输出电流24A 钳形表指针没有抖动,变频器输入电流4A,指针也没有抖动。 请教这样正常吗?

楼主:
接Y250M-6鼠笼电机时,电机振动也厉害。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正弦交流波是由冯骥裨益的高频方波叠加而成的,并且含有很多高次谐波,所以不能使用普通的钳形电流表测量。如果要察看输入输出电流,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操作面板设定显示参数进行察看。 e_mail:mghcl@163.com

楼主:
mghcl先生:你好! 但是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是正弦波,应该可以正常测量。

网友A:
变频器在工作中会产生电磁辐射,这样会对周围的设备包括检测设备造成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