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与AB公司PLC通讯协议

楼主(2005-05-02):
请问哪位大虾有VB与AB公司的plc的通讯协议呀? 有的话能否给我发一份 非常感谢!!!! 我的邮箱:xiaoqiuhau@yahoo.com.cn

网友A(2005-10-08):
Rockwell中的ControlLogix支持梯形图、功能模块图,Structure Text编程方法。好像没有支持vb的编程方法吧。

网友B:
自助资料库中有ab的df1协议手册,您用vb实现可以参考这本书。

网友C:
可以通过OPC进行连接,不过必须有OPC Server,可用RSLinx作为OPC Server,RSLinx软件的帮助文档有说明,可参考他的例子。

网友D:
RSlinx 支持DDE通讯,将RSlinx建成DDE服务器就行了。不过要注意RSlinx的版本,支持DDE可能需要专业版以上。

网友E(2005-11-19):
用OPC与它通信,VB实现OPC客户端比较容易,一般网上都有现成的代码

网友E:
如有问题可以给我发邮件:yefanqiu@sohu.com
这是我的Blog:http://blog.csdn.net/yefanq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