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V5.3能否在 XP SP1下安装?

楼主(2005-05-02):
STEP7V5.3能否在 XP SP1下安装?我安装时提示了错误,无法正常安装,请问有人成功安装了吗

楼主:
噢,原来这里也可以发图片。 我在 XP SP1下安装STEP7V5.3时提示以上图中的错误。请问是什么原因?是版本太低了吗?我在W2K SP4下成功安装。

楼主:
找到问题的原因了,还是我XP版本的问题。

网友A(2005-09-13):
老大能不能告诉我在哪下的软件呀?

网友B:
可以安装的阿

网友C(2005-11-12):
可以安装

网友D:
晕,我用2000sp4的时候是这问题
安装盘应该没问题啊,他们和我的同样的盘啊
他们能装我不行!!
还有人知道吗?

网友D:
各位大哥,我用xpsp1和2000怎么都装不了呢?
也是上面的错误,如果不改语言环境的话,没有上面的错误
但是会出现语言的那个“error1324”的错误,郁闷了好久了
帮帮我好吗??

网友E:
你用英文版XP,可以安装

网友D:
哎,现在找SP1的盘都很难找,哪里去找英文版本的?
何况换了英文版本的后还能不能变成中文还不知道呢。
就没其他办法了吗?

网友D:
好象本来盘上就是有英文环境的啊
我改好之后,光盘变成了乱码
但是其他的都没变乱码,而且我还是装不了
还是同样的错误,99我啊

网友F:
我用的是XP-SP1专业版,我安装STEP7 V5.3没有问题!
只要改两处语言环境,还有软件路径不能有中文!
另外家庭版的是不行的!

网友G:
系统默认语言改为英语

网友H(2006-03-31):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在XP SP1下装的,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I:
我装了,没有出现这问题哦,运行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