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Z相输出

楼主(2005-05-02):
编码器型号E6B2-CWZ6C,测得Z相始终没有输出,请问正常吗?

网友A:
不知道这个型号,有些编码器本身在设计上就没有Z相输出。另外,即使有Z相输出,也是一个很窄的脉冲,我见过有人用万用表测Z相信号,当然是什么也测不到。

网友B:
这个OMRON的增量型编码照说明书说是有z相的.你可用PLC的高速计数器来测.

网友C:
你可以用总线接收器来接收这个信号。有时这个信号有,但其电压等级没有达到。如本来是高电平是5V的,而由于Z相信号发生器IC损坏,只有3V。用计数器仍可以记录这个信号,但其上位不能接收这个信号。这时就只能用示波器来检查这个信号了!

网友A:
好象有不少编码器、光栅尺在高速时,高电平都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