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伺服的性能能达到?

楼主(2005-05-03):
请教各位高手,有一机器要求:    1.伺服为1.5KW    2.每次行程是5MM    3.每秒10次冲程    4.误差为正负0.05MM    5.伺服马达轴由同步带再带动一长2米直径为100MM左右的印花辊.(其它负载不考虑)   请问哪种伺服的性能能达到吗?(台达的能吗?)具体能与否的参数怎样?谢谢了!

网友A:
2.每次行程是5mm 5.伺服马达轴由同步带再带动一长2米直径为100MM左右的印花辊.(其它负载不考虑) 什么意思?5mm是指辊边缘的移动距离吗?印花辊每次只动这么一点,还真想象不出来是什么应用。 4.误差为正负0.05MM 定位误差还是动态跟踪误差?对于后者,如果单纯是脉冲控制,做到这个精度不容易,如果不是简单的脉冲控制,还要看控制器的性能。

楼主:
谢谢刘岩利.行程5MM是辊的边沿移动距离.它是在一张纸上打小孔.每隔5MM(中心距)就打一排孔,就像印花一样.误差0.05MM为它的定位误差,即为各排孔的误差.每秒要打10排孔.它原先是用安川1.5KW的伺服可以达到.只是不知台达或者其它伺服能否达到.我也不是很清楚看它的什么参数来计算能否适合?请各位帮帮忙!或许指引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接触过台达伺服,不过,这个要求确实不能算高

网友B:
可用PARKER产品,如有需求可来函,你是哪里的?rexuelengye@sina.com

网友C:
小辜,您好!我想知道你这个机器打孔的速度是多少? 要求的最高转速是多少? 机械部分如何实现? 这是伺服马达和伺服控制器的选型关键//我的信箱:xpf@ctb.com.cn希望能有你这个机械的详细信息.我公司有伺服控制器()和伺服马达,伺服的位置控制精度可以达到正负一个脉冲.加速度设定范围是0---3000HZ/S .力矩控制范围是0--300%,控制精度是正负5%.

楼主:
假设伺服马达轴到辊是1:10.我大概计算过了.如果以3000R/M,那么4ms可以单单执行完5MM的距离.再加上加减速时间和PLC(用PLC来控制伺服)的执行等等,加起来如果不超100MS.那有关速度的要求就可解决了.精度0.05MM即为20个脉冲误差.所以如果行程长度可稳定达到,那这个精度是没问题的.就是不知在100MS的时间内能否执行完?请各位工控前辈赐教!

网友D:
是不是需要位置闭环?电机的电流是多大的?是什么电机?永磁同步还是直流无刷?

网友E:
你给出的参数不是很全,不能准确计算出台达伺服能否完成,但既然安川的能完成,台达的就差不多,因为安川的伺服系统的性能很一般,与松下\三菱\等都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台达的也差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