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用组态王能否监控两台不同厂家的PLC?

楼主(2005-05-03):
各位高手一台电脑用组态王能否监控两台不同厂家的PLC?能否?为什么?请赐教.

网友A:
应该没问题,虽然我没用过组太王。 理论上讲,不论多少台plc,都只是串口设备,232或422(485)。

网友B:
如果通信规约一样,参数设置一样,可以使用一个通信接口连接;否则,使用多个通信接口。与软件关系不大,只要组态软件可以支持PLC的通信规约,就没有问题啦。

楼主:
谢谢tigermu AND CDT的热心回复.我是用一台三菱FX1S与一台S7-216分别用两个口电脑9针串口来通讯的.分别通讯时都没问题,但两台同时通讯就会有一台通不上了.两台的设备地址有分开.但它还是不听话.

网友A:
你好,我对使用组太王没有经验,但我想问问,你是使用两个串口还是一个?

楼主:
tigermu您好.我用的是两个电脑自带的串口.多多指教.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C:
应该没问题,再检查一下你的配置有没有冲突.

楼主:
能否具体分析一下有哪些影响因素?也让我和大家认识认识.谢谢了!

网友D:
基本同意1。2楼的意见 请注意:1)PLC可挂接数量(如OMRON的HOST LINK可接32台) 2)串口的驱动能力?(没用过很多个一起,对此不了解,一般可不考虑。)

网友E:
呵呵,只要有足够的串口,N多的不同PLC都可以联系哟~~~~~~~~~ 本人玩组态的~~~~~~~~~~~

网友F:
当然可以了,只要把他们的节点地址改变成不同,然后在设备里面根据地址不同进行区分即可。工控机可以加多串口卡,具有rs232,rs422,rs485灵活设置,422/485不是可以更多扩展外部设备么,还管它是plc还是变频器、智能仪表等

网友G:
通信协议一样的设备可接在同一串口,不同通信协议的设备只能接到不同的串口上。

网友H:
只要有足够多的串口,多少PLC都可以接,串口有限,可以用单片机协议(plc要支持自由口协议)

网友D:
可以, 分占不同的COM WHY?问组态王的HD

网友I:
力控可以实现多个设备的同时采集和连接,支持各种方式.

网友G:
力控可以实现多个设备的同时采集和连接,同一串口都可以接不同通信协议的设备?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你定义了几个串口?只定义一个不行的。你可以定义COM1的是FX1S,COM2的是S7200。

楼主:
两个没错.和你讲的一样.

网友J:
可以实现!

网友F(2008-12-23):
更赞同2楼对该问题的回答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力控可以实现多个设备的同时采集和连接,同一串口都可以接不同通信协议的设备?

楼上这位仁兄所说的确定吗?协议不同而地址号相同也可以吗?!尤其是寄存器地址一样的情况下不会发生错误吗?希望这位仁兄试验过再说。

西弧工控技术工作室

http://hi.baidu.com/westhoop

网友L:
力控的确是支持同一串口不同协议的,楼上说到的,协议不同地址号相同也是可以的,只要串口的通讯参数一置即可,(波特率,奇偶校验等)。试用过

网友M:
不用串口,用以太网呢?

网友M:
连上S7-300 施耐德昆腾 GE 9070 没问题吧?

网友N:
没问题的,只要你组态王设置没错就可以。

网友O:
主要是COM口这块要设置好来,要多台的话,要扩展卡吧

网友P:
当然可以

网友Q(2009-01-22):
引用 网友H:
只要有足够多的串口,多少PLC都可以接,串口有限,可以用单片机协议(plc要支持自由口协议)

网友R:
当然可以啊!!

只要有串口就可以!

网友S(2011-03-15):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一台电脑用一个串口然后接一个RS232转RS485,去监控两台或者两台以上不同品牌的PLC,理论上是可以的,就是通信协议要一样的,要么你用大众的通信协议MODBUS RTU、MODBUS ASCII,这种情况下不用自己做上位机驱动,而且即便上位机不是组态王,而是其他组态软件也可以,因为MODBUS毕竟是一个通用的协议,要么就是自定义PLC的通信协议,然后上位自己做一个驱动程序也可以的!像现在小型PLC,比如西门子S7-200系列支持做MODBUS RTU从站、三菱FX3G系列也支持做MODBUS RTU从站、松下AFPX系列也支持做MODBUS RTU从站就可以的,但是欧姆龙CP1H系列好像只支持做MODBUS RTU主站,所以这个就得自己编写程序了!但是用自定义协议编写MODBUS RTU精度不够,PLC定时器只有1毫秒的精度,对于你要确定的3.5个字符时间来说不够精确,要么就自己编程序走MODBUS ASCII,这个有固定的起始符,结束符,好办!可以一起交流交流QQ:149034219

网友S:
貌似 CP1H加一个模块也支持MODBUS RTU从站的,前几天咨询欧姆龙客服得知的!!

网友T(2019-07-09):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