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8.0与PLC联结通讯问题

楼主(2005-05-03):
本人正在学习INTOUCH8.0,无奈基础太差,进展不大,网上的高手、大虾、大师们,请伸出援助之手,帮我把INTOUCH8.0与KOYO的PLC(型号:SU6M)联上吧,要失业了!谢谢谢……谢了!

网友A:
我在个人电脑上安装intouch ,进行中出现错误1920 Network.DDE DSDM的启动失败,请确认您有足够的权限启动系统服务。 这是怎么回事?请执教。

楼主:
把"服务Network DDE DSDM(NetDDE dsdm)"打开就行了.右击“我的电脑”,选择“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查找Network DDE DSDM,之后双击,把\常规\启动类型中在改为自动即可。试一试。我曾遇到过,就是这样解决的. 再有问题时,到BBS时多转转,会有办法解决的,高手多多。我只是偶然碰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