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主板

楼主(2005-05-03):
李工您好: 我也是一个爱好变频器维修的同行,请问李工和各位师傅指教!   我公司拥有10条意大利引进的250T/日蕃茄酱生产线.全部为计算机集中自动控制,且每条线有10多台大小不同的ABB变频器,现因人为破坏只有主板和驱动板, 主板是 ABB57618078 G4/4 请问插座 X408各脚连接的信号是什么?插座 X403又是什么信号?   电源和驱动板是ABB57618809 B2/2其上插座X305各脚具体的作用连接的信号是什么?   另外由于操作面板丢失,不知与主板X404(10个脚)连接什么型号的操作面板,价格如何?   电源板插座X307脚(1、2、3)(4、5、6)为电流互感器信号输入端(7、8)脚不知连接什么信号?   插座X309是继电器输出,是否为故障输出信号?   另外它的输入输出交流电压是如何测量的?   还有一块板ABB STROMBERG DRIVES 57617870 F1/2的插座X807 X802各具体连接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A:
怎么ABB型号都没有啊?每个型号的口子都不一样啊,看你的是I\O板还是通讯板还是???ABB的变频器很难拆开的,尤其是600一层层全是螺冒,一层叠一层,我可以帮你查查资料看,操作面板大概是3000元左右吧,我也是听设计院的工程师说的,道听途说,呵呵。用一般的万用表测量输入输出交流电压的测量会不是很准确的,(因为高次谐波的缘故),所以不要被表给迷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