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恒温水浴锅用什么来控制准确度高

楼主(2005-05-03):
我们实验室有几种水浴锅,进口的常年累月不间断使用温度变化也不超过+/-0.2度,国产有的一开机加温降温就冲过头,超+/-5度,也有的国产叫超级恒温水浴的产品稍微好一点,有水循环的温度变化+/-0.5度.如果我想自己做一个控温的装置,用温敏电阻pt100,XMTD数显控温,另加个让水循环的能否达到+/-0.5或+/-0.2的准确度吗?如果XMTD达不到,用什么更好些? 我是学生物的,只是靠接触身边的仪器了解一点点温控知识,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我是做恒温恒湿试验设备的,一开机是会有一点过冲现象,那是正常的,但过冲5度,那就有问题了,在使用中+/-0.2很好控制的。只要用好一点的温度控制器,加上合理的加热功率,PID参数调整好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我们的控制在+/-0.1度呢,好的话可控制在+/-0.0度。

楼主:
"只要用好一点的温度控制器,加上合理的加热功率,PID参数调整好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什么样的温度控制器?推荐几个看看,精度高,带实时温度数显,历史曲线更好. 加热时,能做到温差大时先用大功率加热,等温差小时(如+/-5度)自动改小功率加热的有吗? PID参数调整有自动调整的,自己调整是边调变看效果吗?

网友B:
如果功率大可以考虑可控硅十分精确

网友C:
可以考虑 AI-708 仪表,自整定

网友D:
还是用进口的好

网友E:
呵呵,楼上的说还是用进口的? 那么请问进口的好在哪里? 控制精度全靠你的PID参数。 周公所说的带自整定,自整定能整定出控制精度0.2的PID? 不太科学吧! 如果贵单位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可以试试SDC30,虽然是日货,但是它具有自适应功能。 或者贵单位可联系我们,我单位结合贵公司的实际情况,在归公司的仪表里加入积分分离和特定的超调抑制。(023-68219400) 客观一点的说,任何一家公司的仪表都能达到你所需要的效果,关键还是看你的PID。(上述中,并无攻击之意,如理解偏差还忘谅解)。

网友C:
我为某校做的柜子自整定后1800℃(设定值)可控制到 1801、1802℃ 范围(跳一个字),所以我认为‘能整定出控制精度0.2’。

网友F:
考虑用一下日本神港的温控表,价格不贵,精度高!

网友E:
那周公用的AI-708自整定的初值是多少,步长和时间又是多少。

网友G:
我建议使用我们公司的XMA5660,你说的这种情况主要是看PID的调试.现在国产的产品在这方面不差于国外的,宇光的、百特的等都是这方面的佼佼者。 你如果有时间可以上我们公司的网站,www.fbtc.com.cn。也可以给我们来电,01064246778,找小朱。

网友C:
洪伟: 你说的‘初值’、‘步长’和‘时间’对应 708 表什么参数?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先学习了解后再来问。

网友H:
AI-708,是不是宇光的,控制效果很好,价格很贵啊

网友C:
是宇光的,价格不是很贵,400-800 元。

网友E:
TO:周公 不知道贵公司的仪表自整定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C:
首先说明一下:我不是宇光的,最早接触这个表是朋友(用户)介绍的,用了不错,性能不次于进口表,性价比高,所以向大家推荐,也是支持国货吧。 一般的仪表自整定过程主要是简化平常的 P、I、D 参数,由仪表自动寻优。对于 AI-708 系列仪表,需要设置参数是滤波常数、偏差,这两项影响到精度和响应时间,常用给定值也有作用,尽量使用在自整定时的值。变动系统结构时(主要是供电回路或者负载变化)通常要重新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