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国外电柜电源接法

楼主(2005-05-03):
第一次跟设备去印度服务!阿三那边电压等级是415伏的 以防万一配了一个变压器 不知道他们是三项4还是5线制 接地保护该怎么接啊(跟国内有区别没除了电压等级不一样??) 设备本身30kw的 主要是电机 变频 和plc hmi 还有一些低压电器 初来 谢谢各位!

楼主:
怎么没人回应啊.是不是太简单啊

网友A(2008-11-21):
他们那边一般是三相五线制,另外两根线一个为本地的地线,另一个为大地地线!好象是这样的!

网友B:
三相五线应该是三根相线一根N 线一根PE线.如果你用了变压器,则变压器的输出你可以根据需要做自己是供电系统.

网友C:
有知道的师傅说说大家互相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