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检测物料时传感器受干扰

楼主(2005-05-03):
各位好!!! 小弟在调试设备遇到一个问题:光电开关在检测物料时,检测信号老不稳定,要么提前要么待后,请问会有那些因素影响光电开关的工作

网友A:
我根据经验被检测物体如果是能够反光的也不中 还有就是电眼有问题,或者调试的灵敏度不到位

网友B:
灵敏度 不够。或者光源不理想。

网友C(2007-01-17):
什么类型光电开关?漫反射的还是对射的

网友D:
物料又是什么类型的啊

网友E:
电源有干扰也会出现不稳定
我这里遇到过

网友F:
上面的朋友说得没错,我是卖传感器的,我的客户都会遇上这样的问题!原因就是:电源干扰,灵敏度调节不到位,被检测物光泽度太高,可能没选好合适的型号!大家可以沟通沟通(电话010-86009253,QQ:88909259)

网友G:
光电开关受变频器的干拢怎么办

网友H(2007-04-19):
加滤波器,电话13811253311 刘渊正

网友I:
大家好:
  我是新手,想请教一下光电开关(反射式)如何与PLC连接?

网友J(2007-06-05):
好好检查周围情况

网友K(2007-07-05):
不要用光电开关,用电容式接近开关检测,很稳定,厂家是奥托尼K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