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ACS600的变频器的操作面板谁有

楼主(2005-05-03):
ABB的ACS600的变频器的操作面板谁有?

楼主:
ABB的ACS600的变频器的操作面板谁有,价格多少?

网友A:
找ABB代理商吧,这东西谁买都不会配多余的啊,我用的6台共用一个呢!

楼主:
李炯: 谢谢你的回复.能否请教一个问题,我有一台acs600 45KW的变频器,带动一台55KW的电机,负载为罗茨风机,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应改那些参数?若能正常运行,对变频器有何不利影响?

网友B:
TO:CCH003 你用45KW 变频器带55KW的罗茨风机肯定不行,本身罗茨风机选择变频时就要放大一档的,你这样做肯定有问题,我是ABB的代理! QQ:185615570

楼主:
KOYO 你好,你也是浙江的!我是浙江的,如有机会,可以合作.关于45KW的变频器,带动一台55KW的电机,你认为会有什么问题?你那里有没有ACS600的操作面板,多少钱?你的QQ要验证呀!

网友C(2005-06-09):
变频器选择时最好选大一档的,你的小一档 面板我有,出个价吧

网友D:
面板我也有

网友E:
我公司有很多丢在仓库里, 当废品的呢 你要是要的就送你一个的好了. 我的QQ是51808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