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WINCC标准函数

楼主(2005-05-03):
标准函数 该系统包含标准函数。 可以按需要修改这些函数。 此外,还可以自己创建标准函数。 该系统包括一个标准函数集。 一、Alarm - 简短描述 Alarm组包含控制WinCC报警控件的函数。标准函数可用于工具栏中的每一个按钮。这些函数可用来创建自定义工具栏,例如选择画面,或者定义控件上的设置。 1.void AcknowledgeMessage(DWORD MsgNr)函数,确认消息系统中带编号的消息,该编号被传递为参数。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确认选择的报警记录消息 AcknowledgeMessage(GetTagWord("U08i_MsgNr")); } 指定待确认的消息号。在本例中是从变量读取的。 2.BOOL AXC_OnBtnArcLong(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pszMsgWin)函数,在消息窗口中该函数表示消息存储在长期归档中。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 跳转到WinCC报警控件中的第一条消息 AXC_OnBtnMsgFirst("gs_alarm_00","Control1"); } AXC_OnBtnMsgFirst函数参数: “gs_alarm_00”是在其中组态WinCC报警控件的画面的名称。 Control 1是WinCC报警控件的对象名。 3.BOOL AXC_OnBtnArcShort(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pszMsgWin)函数,在消息窗口中该函数表示消息存储在短期归档中。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 跳转到WinCC报警控件中的第一条消息 AXC_OnBtnMsgFirst("gs_alarm_00","Control1"); } AXC_OnBtnMsgFirst函数参数: “gs_alarm_00”是在其中组态WinCC报警控件的画面的名称。 Control 1是WinCC报警控件的对象名。 4.BOOL AXC_OnBtnComment(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pszMsgWin)函数 外部消息窗口操作,该函数显示先前所选消息的注释。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 跳转到WinCC报警控件中的第一条消息 AXC_OnBtnMsgFirst("gs_alarm_00","Control1"); } AXC_OnBtnMsgFirst函数参数: “gs_alarm_00”是在其中组态WinCC报警控件的画面的名称。 Control 1是WinCC报警控件的对象名。 5.BOOL AXC_OnBtnEmergAck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pszMsgWin)函数,外部消息窗口操作,此函数打开确认对话框(紧急确认/复位)。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 跳转到WinCC报警控件中的第一条消息 AXC_OnBtnMsgFirst("gs_alarm_00","Control1"); } AXC_OnBtnMsgFirst函数参数: “gs_alarm_00”是在其中组态WinCC报警控件的画面的名称。 Control 1是WinCC报警控件的对象名。 6.BOOL AXC_OnBtnHornAck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pszMsgWin)函数,外部消息窗口操作,该函数确认蜂鸣器信号。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 跳转到WinCC报警控件中的第一条消息 AXC_OnBtnMsgFirst("gs_alarm_00","Control1"); } AXC_OnBtnMsgFirst函数参数: “gs_alarm_00”是在其中组态WinCC报警控件的画面的名称。 Control 1是WinCC报警控件的对象名。 7.BOOL AXC_OnBtnInfo(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pszMsgWin)函数,外部消息窗口操作,该函数显示信息文本。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 跳转到WinCC报警控件中的第一条消息 AXC_OnBtnMsgFirst("gs_alarm_00","Control1"); } AXC_OnBtnMsgFirst函数参数: “gs_alarm_00”是在其中组态WinCC报警控件的画面的名称。 Control 1是WinCC报警控件的对象名。 7.BOOL AXC_OnBtnLo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pszMsgWin)函数,外部消息窗口操作,该函数打开“设置锁定”对话框。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 跳转到WinCC报警控件中的第一条消息 AXC_OnBtnMsgFirst("gs_alarm_00","Control1"); } AXC_OnBtnMsgFirst函数参数: “gs_alarm_00”是在其中组态WinCC报警控件的画面的名称。 Control 1是WinCC报警控件的对象名。 8.BOOL AXC_OnBtnLockUnlock(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pszMsgWin),函数,该函数锁住在消息窗口中选择的消息。之后,不再归档该消息。该函数释放在锁定列表中选择的消息。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 跳转到WinCC报警控件中的第一条消息 AXC_OnBtnMsgFirst("gs_alarm_00","Control1"); } AXC_OnBtnMsgFirst函数参数: “gs_alarm_00”是在其中组态WinCC报警控件的画面的名称。 Control 1是WinCC报警控件的对象名。 9.BOOL AXC_OnBtnLockWi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pszMsgWin)函数,外部消息窗口操作.该函数调用锁定列表。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 跳转到WinCC报警控件中的第一条消息 AXC_OnBtnMsgFirst("gs_alarm_00","Control1"); } AXC_OnBtnMsgFirst函数参数: “gs_alarm_00”是在其中组态WinCC报警控件的画面的名称。 Control 1是WinCC报警控件的对象名。 10.BOOL AXC_OnBtnLoop(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pszMsgWin)函数,外部消息窗口操作,此函数触发所选消息的“报警回路”函数。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 跳转到WinCC报警控件中的第一条消息 AXC_OnBtnMsgFirst("gs_alarm_00","Control1"); } AXC_OnBtnMsgFirst函数参数: “gs_alarm_00”是在其中组态WinCC报警控件的画面的名称。 Control 1是WinCC报警控件的对象名。 11.BOOL AXC_OnBtnMsgFirst(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pszMsgWin)函数,外部消息窗口操作,该函数移动到消息列表的开始处。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 跳转到WinCC报警控件中的第一条消息 AXC_OnBtnMsgFirst("gs_alarm_00","Control1"); } AXC_OnBtnMsgFirst函数参数: “gs_alarm_00”是在其中组态WinCC报警控件的画面的名称。 Control 1是WinCC报警控件的对象名。 12.BOOL AXC_OnBtnMsgLast(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pszMsgWin)函数,外部消息窗口操作,该函数移动到消息列表的结束处。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 跳转到WinCC报警控件中的最后一条消息 AXC_OnBtnMsgLast("gs_alarm_00","Control1"); } AXC_OnBtnMsgLast函数参数: “gs_alarm_00”是在其中组态WinCC报警控件的画面的名称。 Control 1是WinCC报警控件的对象名。 13.BOOL AXC_OnBtnMsgNext(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pszMsgWin)函数,外部消息窗口操作,该函数移动到消息列表中的下一条消息。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控件的实例 {// 跳转到WinCC报警控件中的第一条消息 AXC_OnBtnMsgFirst("gs_alarm_00","Control1"); } AXC_OnBtnMsgFirst函数参数: “gs_alarm_00”是在其中组态WinCC报警控件的画面的名称。 Control 1是WinCC报警控件的对象名。

网友A:
如何应用报警函数GMSGFunction实现报警音区分功能?

网友B(2005-06-17):
有没有关于UA函数的应用实例,谢谢!

网友C(2010-04-07):
恩,总结了不错。考下来慢慢看!

网友D(2010-05-11):
很不错,总结的很好啊,弄下来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