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如何显示温度曲线?

楼主(2005-05-03):
我用三菱A970GOT做温度曲线时,显示时间更替是在PLC内完成的.而且它不能查看某一时间段的数据曲线.它显示的只能是当前时间向前一个时间(1分钟,1小时,自己设定)的曲线.我希望能达到电脑水平.希望高手来解答一下.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我想请教小苏州同志,您在显示曲线时读取的是BFM中的#5~#8还是#9~#12?我读取#9~#12,不是很理想.是否应该读#5~#8?谢谢.

网友B:
使用台达的人机,你的这些问题都不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