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啊!别动,好吗?

楼主(2005-05-03):
"真怪",我的伺服(台达伺服1KW)用三菱PLC与FX-1PG控制的,在办公室调试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一装到机器上伺服一ON它便不由自主的动起来了,(伺服没ON它就不会走了)它是慢慢一点一点走的且时走时不走.也不知是不是现场的干扰问题.我已试着把伺服的电缆和其它电线分开了但它就是不听,很无耐,只得求救各位了?到底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A:
是不是Z轴的啊,,有可能是机械吧, ,我们的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机械刚性的问题。

网友C:
办公室调试没问题,到现场就走,现场干扰的可能性就很大了。一般来说,伺服放大器本身就是个大干扰源,电源滤波、屏蔽接地这样的地方有没有问题一?

网友D:
我觉得也可能是由于干扰信号产生的问题,请问一下你使用的是电压信号吧?我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使用的是液压伺服自动纠偏系统,就是开始采用电压信号,由于外界干扰信号的产生导致伺服系统经常自己的摆动,增加滤波、屏蔽效果不是很明显,后来改为电流信号后一直没有再出现类似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tigermu您说的机械刚性也会影响吗?刘先生说的屏蔽接地我已该接的接了.只是关于电源滤波的问题倒是没有考虑.是不是要加滤波器或是电抗器?

楼主:
回冰凌2008,我使用的是信号是集极开路型的脉冲信号.液压伺服我倒是没见过,不知是不是和我所说的伺服一样?

网友E:
你可以测一下是不是脉冲输入口真的有干扰信号? 应该来说,用脉冲控制方式抗干扰能力相当强。且不说现在的伺服本身抗干扰已经相当完美了。 冰凌2008,所说的不是脉冲控制方式,伺服不是工作在位置模式,而是工作在速度模式。和你的控制方式不一样。 希望你好运。

楼主:
谢谢zch7749的支持,您说的办法倒是没试过.1PG端可能没问题,我看它的脉冲显示灯不会闪,但没测过.伺服端的可能性可能大点.我最后是将伺服ON信号接到脉冲输入端,有脉冲就伺服ON,结果还可取.具体原因我还没查出.大家不防再发多些意见,讨论讨论.

网友E:
那样说不过去的啊。 你拿示波器测一下,脉冲显示灯不会闪的时候,是不是有电压? 集电极开路和线驱动有没有搞错?

网友C:
如果发送端是集电极开路,接收端是线驱动的话,出问题的概率应该比较高。

网友B:
由于现场的因素很多,我只是从一个方面考虑。 出现缓慢走动,有电气方面也有可能是机械方面。如果你的连接方式选的不对,例如是滚珠丝杠连接,在伺服的刚性设定选的不对,就有可能走。还有就是它的几个参数,放大比例设置是否大了。 /*我最后是将伺服ON信号接到脉冲输入端,有脉冲就伺服ON */ 这样做不好,最好不用伺服ON做起停的控制。 对了,你得说一下你的控制方式,否则,大家都在猜。如果你不是位置控制模式,那干扰的可能性就很大了,请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C:
一般来说,作为一个闭环系统,参数不对会抖动、会震荡,会定位不准,但是不会一直跑开(如果参数根本离谱……)。个人认为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1.我用的FX-1PG本身的脉冲输出就是开集极的.伺服端我也是接成开集极的了.这点可以肯定. 2."你拿示波器测一下,脉冲显示灯不会闪的时候,是不是有电压?"这是个好办法,我会试一试. 3.刘先生说的" 如果发送端是集电极开路,接收端是线驱动的话,出问题的概率应该比较高。"那如果是这种的话,它具体是怎么影响的?能否分析一下,我不是非常明白. 4.a.自从上次tigermu您说的有关刚性的问题我一直还是不明白它是怎样影响到它走动的.能否指教指教? b.至于放大比例我只是将齿轮比放大了8倍.也不知是否过大.伺服运转最大时只是显示2000R/M还不到.(伺服本身最大可达3000R/M) c.我的控制模式是PT模式{即位置控制模式(命令由端子输入)}. 因为在办公室调试时没问题,所以我也比较认同干扰的问题.但就是还没将这个问题撤底解决.我想只要有可能的问题那就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希望各位朋友多多给意见,也希望看到过这些讨论的朋友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很快解决. 谢谢各位,请多多提意见!

网友B:
我的考虑有误。 刘岩利说得对(作为一个闭环系统,参数不对会抖动、会震荡,会定位不准,但是不会一直跑开)。

网友C:
集电极开路输出方式,需要在接收端有上拉电阻来保持稳定的电平,否则,输出信号就变成了低电平和高阻两种状态,而高阻态很容易被干扰(可以理解成天线)。这样,实际上就变成了“低电平”和“不稳定”两种状态,在“不稳定”状态中,谁也不知道接收端会收到多少脉冲。 线驱动信号的逻辑定义不是高、低电平,而是两根线之间电压差的正、负电平。如果发送端是高、低电平的逻辑输出,高电平时没有问题,两根线之间自然有稳定的电压差,但低电平时,一个接近零伏的电压是正还是负也就不是那么有谱了,可以认为是个“不稳定”状态。不过,很多线驱动接收器会在负端给一个电压,这时,即使发送端是“高、低”电平信号也没有关系,只要两边共地,接受端正接发送端,接受端负悬空就可以了。

网友E:
to 刘岩利: 我们尊敬的斑竹 /*很多线驱动接收器会在负端给一个电压,这时,即使发送端是“高、低”电平信号也没有关系,只要两边共地,接受端正接发送端,接受端负悬空就可以了。*/ 我现在用控制卡接受线驱动输出,没接共地,好像工作的也很好。 所以我也懒得再接了 有什么不妥吗?

楼主:
本人认为: 共地只是确保两地的相对电压差一致,以防止两地间分别的对地电阻不同,而造成的电压差影响了两地相对电压差的平衡,以致检测出现误差.一误便好像干扰一样.似通非通的.但如果在要求不高或对地等参数正常的情况下不接地也不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C:
如果你发送端也是线驱动信号,把正、负线都接好了,当然不是必须共地。

网友F:
经典啊!我一个伺服控制的菜鸟,终于找到一个好地方, 各各大侠,小弟以后有问题肯定要到这里来问,我先谢谢了!

楼主:
刘先生分析的有关线驱动问题很精彩.但可惜小弟没见识过,还是一知半解.看来我还得多多向前辈们学习经验啊!

网友G(2005-06-02):
伺服电机 接集电极开路信号,伺服驱动器有集电极开路滤波器参数你设一下。试一试。(安川有不知道台达有没有)

网友H:
TO:小辜 一个建议,您把脉冲线拔下来,看他还跑不跑,一般讲数字量控制不会有那么大的干扰,如果有干扰,应该不会是有规律的。如果拔掉脉冲线仍然跑,建议您还是换伺服吧。松下,安川,三菱,富士应该都没有不会有这个问题。台达伺服没有接触过,实在不清楚拉。

楼主:
TO: YFQ 台达有一个位置指令平滑常数,我想应该就是您所说的"集电极开路滤波器参数"了.我到时试试. TO:沈阳老宋 我试过了,脉冲线拆掉还是老样子.它走时也没什么规律. 谢谢支持!

网友C:
脉冲线拆掉还会走,那应该是从电机到编码器的线被干扰了.

网友I:
to 刘岩利: "很多线驱动接收器会在负端给一个电压,这时,即使发送端是“高、低”电平信号也没有关系,只要两边共地,接受端正接发送端,接受端负悬空就可以了。" 我也看不大明白,我们用的是长线驱动编码器,总共有六根线,我都一一对应的接了,屏蔽层在控制器端单独接地,线驱动接收器的型号我忘记了.但存在干扰,我搞了好久,最后把编码器的0V这根线在柜内给它共地了,效果似乎要好一些. 能否再解释一下.

网友C:
东东喽碰到的情况,应该与发送/接受的电路不匹配没有什么关系。要解决问题,不过就是走线时编码器线与动力线离远一点,接地的时候,确保真的接到“地”上了,如果现场没有可靠的大地,接直流电源的地也是一种选择。

楼主:
大家好!继然谈到线驱动,那位老师可以分析一下在编码器中的四种输出方式中(开集极型,电压型,线驱动型及推拉式)推拉式有何特点?(它与电压式有点相似)是不是用法和电压型相似,但其驱动能力(电流)较大!?它一般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J:
伺服系统有反馈信号,我觉得调节参数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I:
to小辜: 我看过长春一光的样本上有对这四种输出方式简单的介绍,但我说不上来,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线驱动型传输距离较远,抗干扰能力较强.

楼主:
TO:zxdeveryday 可否详讲,那方面的参数可能性大点? TO:东东喽 我看过长春一光的样本资料了.它里面说的也很简单,和其它厂家一样的.

哭!

网友:
不要忽略机械上的因素,看看电机空载时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电机与丝杆联接不好可能会出现震荡现象(包括伺服电机的轴承不好也会出现电机的震荡,当然和参数设置也有关系)

网友K:
to:小辜 你说的这种情况应该是编码器受到干扰,产生“零漂”现象,就是不给运动指令信号他照样动。你可以找你的伺服供应商,问问哪些参数是用来抑制“零漂”的,印象中好像是PID调节器参数中的某个,但具体不记得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C:
干扰与零漂是不相干的两回事.

楼主:
可否详细介绍一下"零漂"与干扰的具体区别?让大家都能更明确一下.

网友C:
零漂是由于零电位不准造成的.两个不同的电路之间(驱动器与控制器)的"零电位"之间多少会有一点偏差,在开环控制时,控制器给出"零电压"时,驱动器接收到的是一个"低电压",并且低速转动.

楼主:
啊!如此.UNDERSTAND!

网友L:
我认为是参数没设对。

网友M:
干扰!绝对是。

网友H:
TO各位先生: 伺服电机位置控制在不加脉冲条件下,电机仍然转动,各位,这个电机还有什么必要讨论吗?我以前总建议换伺服,得罪不少人,负责任的讲一句,如果你能确认编码器连线已经做好屏蔽,(双端屏蔽)那还是换伺服吧,没什么好探讨的,位置控制不像速度控制,没什么零票的。

网友N:
分析的太好了!谢谢

楼主:
或许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O(2005-11-13):
要确定是什么控制方式?然后给定信号是什么?这样的讨论才有意义

网友P(2009-07-24):
刘老师,您好。能联系您吗?我也姓刘:13917031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