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龙门刨床主平台调速系统的选择问题,请有关高手进入指教。

楼主(2005-05-04):
本人有一台进口二手龙门刨床,主平台滑板1800*800,约1200KG-1500KG,轴转一圈,平台移动70毫米。最高速度要求700毫米/每秒,最小到3毫米/每秒。本人发现一般用直流发电机控制直流电机方式进行高速。请问这种方式有什么优点,有没有其他控制方式?

网友A:
PLC人 ,你好 正如你所说,以前的龙门刨床,一般都用直流发电机控制直流电机方式进行调速。那是典型的开环控制系统,低速稳定性不高。所以那是的龙门刨不能低速铣削,只能高速刨削。 对于你所要求的最高速度要求700毫米/每秒,最小到3毫米/每秒。那样的控制方式绝对不行。必须采用闭环控制方式。 还有采用直流发电机控制直流电机方式进行调速,只要你机器上电,那你龙门刨多少千瓦,就一直在耗电。采用闭环控制方式。则刨床动耗电,不动就不耗电。最起码省电一半。 一年省的电费就够改造费了。 在无锡我已经改好了三台这样的刨床,两台在某柴油机厂,一台在某注塑机厂。欢迎实地参观。不知离你那远吗? 也欢迎你来电,13815106062 周

网友B:
请问zch7749: 你改造龙门刨用变频还是直流调速(如欧陆590什么的),这两种方式哪种效果好,哪种成本低些; 楼主说的调速范围3-700mm/s,用变频恐怕不行吧,范围太宽了。

网友C:
用直流调速效果会更好,调试更方便.用变频涉及到低频力矩输出和高速制动问题,比较烦.至于调速范围问题,用变频器没问题,加上编码器构成闭环后一定可以实现这个调速范围.

网友D:
你说的是龙门刨床改为刨铣两用,调速范围3-700mm/s这个指标没问题,我改过多台,刨削时工作台5-70米/分钟,铣削时0.08-5米/分钟.非常适用,如有需求请联系13986398989

网友E(2005-06-09):
采用发电机组拖动的刨床,意外停电时,扩大机和励磁电机惯性旋转,提供发电机和电动机励磁,电机电流通过自然换向制动,工作台快速制动的问题容易解决,采用直流或变频调速时如何可靠解决呢

网友D:
能耗制动呀!

网友F:
意外停电时,590失去了控制电源,怎能控制里面的可控硅反向逆变,进行能耗制动呢?

网友G:
加抱闸,断电制动.

网友F:
那还是机械制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