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关于配电问题——电缆

楼主(2005-05-04):
我现在做毕业设计,可不懂的太多。望大家指教。先谢谢了:) 电缆的型号,以及型号的含义。 VV3*150+1*70 YZ3X*1+1*1。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呢?? 小弟真得很需要大家帮助的:) 先谢过了!

网友A:
你在那儿弄的型号(电缆线上抄下来的),查一下电工手册吧!

网友B:
VV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1 1.5-500 YZ 橡套软电缆 后面的数字分别是截面和芯数。 ——具体的内容可以看看电缆制造商网站上的说明书。或者用“VV 电缆”、“YZ 电缆”来搜索,可以查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哦!

楼主:
谢谢大虾相助:) 小生有理了,呵呵

网友C:
哇 毕业设计搞这么简单?

网友D:
太简单,平时多看电工手册不就可以了。

网友E:
不要很简单的东西也求助,那不太无知了吗?这些在产品样本上都有的呀,朋友!

网友F:
电工手册上很多啊!!

网友G(2009-03-31):
VV3*150+1*170表示一个4芯电缆,其中三个芯截面为150平方毫米,第四芯截面为170平方毫米,一般用150平方毫米接A、B、C三相,用170平方毫米接零相,第一个V表示电缆外绝缘是聚乙烯,第二个V表示线芯绝缘是聚乙烯.第二个就不太清楚,抱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VV3*150+1*170表示一个4芯电缆,其中三个芯截面为150平方毫米,第四芯截面为170平方毫米,一般用150平方毫米接A、B、C三相,用170平方毫米接零相,第一个V表示电缆外绝缘是聚乙烯,第二个V表示线芯绝缘是聚乙烯.第二个就不太清楚,抱欠.
除零线截面错了其余还是很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