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与PROFIBUS总线是否兼容

楼主(2005-05-04):
各位高手:我公司用BST测宽系统通过西门子PLC控制部件宽度,但BST是用CAN总线,西门子PLC是用PROFIBUS总线,现在PLC接收不到BST数据,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5-06-29):
你可以与我联系,我们公司是BST的产品代理.

网友B(2008-10-15):
CAN转PROFIBUS-DP网关

网友C:
对,用网关

?

网友D:
CAN转PROFIBUS-DP网关 ,不知这种转换模块有没有比较品牌的,我需要这种模块啊

网友E:
非同类总线系统效果不好

网友F(2008-11-18):
嘿嘿,把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捏在一起也能产生一个行业。我介绍一家有该网关的公司:ESD,上海有他的代理,上海雁德电气技术有限公司。ESD是CIA会员,有现成的产品,我没用过,不过相信推出市场有年数的产品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吧。

网友G:
一般自动化公司都能做的

网友F:
这广告有点过份了吧!

网友H(2009-01-16):
要是格式相同的话,是能的,它是两个协议而已.

来我公司网站.www.ykoch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