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永宏PLC两通讯口冲突问题

楼主(2005-05-04):
我公司今有一套控制系统,配置为:触摸屏是EasyView MT506L,PLC是永宏Fbs60mba带基于485的MODBUS通讯讯口,触摸屏与PLC连接在232通讯口(即下载口)变频器是三台正频定位型控制器。    主要现象为:用PC机直接监控PLC时写定位长度时变频器能马上在变频器显示,用触摸屏连接PLC时写定位长度变频器不显示,但只要拔下触摸屏与PLC的连接线时变频器马上能显示出刚才在触摸屏上设置的数值。经朋友判断为两通讯口冲突,请各位工控朋友支招解决,多谢!!!

网友A(2015-07-19):
楼主,这可能不是通讯口冲突导致的啊,干扰的可能性比较大,我曾经也遇到过类似的现象。变频器对PLC和触摸屏有干扰。

网友B:
很有可能是干扰造成,前提是设计人员设计程序时通讯口设置没问题。另外,通讯线是否屏蔽。既然能读程序,建议查看一下变频器通讯地址,三个变频器地址设为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