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A540过电流故障

楼主(2005-05-04):
求教各位大侠: 三菱A540 11KW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一启动就报警过电流,应该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但偶尔又是好的.带负载还没有测试.如果维修应该怎么着手?原材料什么地方进购合算.我是菜鸟啊!谢谢!

网友A:
原来是否换过模块?驱动光耦也要检查。

网友B:
对变频器进行清理,除尘,尤其是主回路部分,驱动及电源部分进行清洗、绝缘处理。从你说的情况看,“但偶尔又是好的”变频器驱动及模块应该没有问题。变频器使用环境是否潮湿、有导电尘埃?

楼主:
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