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CDMA终端安装问题

楼主(2005-05-04):
请问我的CDMA终端经常安装驱动出现问题,一般会在哪几种情况下出现安装出问题呢?因为安装后系统总检测不到CDMA终端(W2K),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要么是CDMA设备的驱动做的有BUG,要么是你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B:
驱动是你自己写的吗?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啊

网友C:
案的GPRS驱动是自己写的,嘿嘿!

网友A:
豪森艾: 你怎么又搞起USB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