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请教protool编译错误!

楼主(2005-05-04):
请教protool编译错误! 在用protool组态的过程中,编译时候,提示错误: H3802 达到最大的编译消息数目。附加的消息将被拒绝。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 多谢多谢!

网友A:
每种人机都有自己的资源限制,可能你的消息数超过你使用的那种型号的最大极限。 查看手册,看看你的人机最大是多少。

网友B:
tigermu说的对.

楼主:
谢谢您指教 可是我刚刚在事件消息里面组态了四条消息啊 报警消息还没有组态呢,就出了这么个提示 其它什么样的组态会和消息发生关联呢,以至于出了这么个出错提示呢,单纯的消息肯定是没有达到最大数目的,我用的是Mp370呢,奇怪!

网友C:
我也碰到这样的现象, H3802 达到最大的编译消息数目。附加的消息将被拒绝。 H3803 在系统设备上组态所需要的存储器:520,9 KB ( 533412 字节 ) H3804 可用的目的设备存储器:2048 KB 编译成功 这是我的编译信息,人机可以照常运行,哪一位大侠能够给一个详细的解释。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