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的步进指令.

楼主(2005-05-04):
有那位高手愿意讲一下,pls和plf在步进指令中的用法吗?因为我在步进指令中使用,感觉程序执行不对,可就是找不出问题.

网友A:
将pls 和plf指令写在主程序中驱动M,将M写在STL程序中。 如果解决了,请回复,还有,原来的问题具体是什么。

楼主:
你好:武名 我是用跳转指令来实现自动/手动两个工艺过程,其中自动的程序段根据指令实现步进,我用一个开关pls驱动状态继电器s0,第一次程序运行正常,第二次好像pls就驱动不了s0.很晕!

网友B:
是否程序中沒有給s0循環驅動?

网友A:
用开关驱动s0前,S0流程的所有S状态必须全部复位。

网友C:
对于S0为步近原点,为步进的起始点,用一个继电器(比如M0)来驱动,可用PLS/PLF 先驱动M0来驱动S0 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看法,一般S0可用M来驱动、并保持(如SET S0),S0的复位则由转换目的状态器(如S20)的置位来完成。 如果S0仅接通一个操作周期,若转换条件在S0接通期间没有接通,则状态不能转换。 另外,形如PLS M0的指令在M0接通一个周期后,若执行条件(例如M1)未断开,则M0将一直断开;在使用跳转指令时,若跳转至其他程序前M1是接通的,而跳转回来后再次执行该段程序时,M1又是接通的,则M0会一直断开。 解决的办法可照楼上的方法:“将pls 和plf指令写在主程序中驱动M”。 呵呵,只是想当然猜猜。

网友E:
S0是如何切换手自动的呢,是通过S0常开常闭,还是S0,S1?感觉还是你的程序在状态保持、互锁、切换的问题上可能有瞬间的冲突,也许某个内部继电器确实是通了,但同时它又断了。

楼主:
谢谢楼上众位大哥的解答,我想应是hdss和consatant所提的原因,再次说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