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醋酸的流量测量选型

楼主(2005-05-04):
现有一的醋酸的测量,通过对其电导率的测量为:0.4US/CM,管径DN40,工作温度为常温,流量范围较宽,因为是用一台变频器控制的进料泵,从较低的流量到最大流量都要进行一个进料的计量统计,最大流量为:22立方/小时,请各位能提供一个最佳性价比的流量计量方案。有可行方案者可邮:lyq@jmjld.sina.net

网友A:
用质量流量计

网友B:
可以找ABB来问,010-8456 6688-6242。 albert-xiaofeng.liu@cn.abb.com

楼主:
用质量流量计的话价格太高,这时只要达到0.5%的精度就足够了.不知还有没有其他高见?因为要测的量程范围比要从0.1-5.5m3/h,所以的话流量计还真不好选.

网友C:
你测量的是酸,用电磁流量计得了,最高的流量计精度0.5%。你如果安装DN40的流量计,可以满足你的流量范围需要

网友D:
用涡轮流量计吧,量程比可达1:50.精度0.5级,全部采用非金属材料,轴承是陶瓷的,而且价格很便宜的哦

网友B:
楼上的胡兄,注意要求的电导率,所以,我自己认为选电磁流量计未必可以。 其实,我倒建议选用ABB的涡街流量计。价格也合适。

楼主:
因为其电导率的为:0.4US/CM,用电磁流量计来测量是很困难的,因为普通的电磁流量计的要求是电导率大于5US/CM,优兄所说的倒是可以考虑,不过据我所知涡轮流量计没有这么大的量程比吧?

网友E:
http://www.koboldmessring.com/english/pdf/s5gb_pwl.pdf http://www.koboldmessring.com/english/pdf/s5gb_dog.pdf http://www.koboldmessring.com/english/pdf/s4gb_om.pdf

网友C:
好像涡论流量计,没有这么大的量程比啊

网友C:
楼上的efg。看了KOBOLD的流量计,不错啊。有没有中文资料来一份 wxyhwhw@163.com。。。谢谢

网友F(2005-06-03):
醋酸在常温时对不锈钢的腐蚀不是很大,经济的选择可以用涡轮流量计,或者用金属转子流量计。如果资金比较宽裕的话,可以选择超声波流量计。其中一个特别要注意的是,那就是温度,如果是常温的话那是没有问题,如果温度稍微高一点的话,那就不行了,因为这个时候醋酸的腐蚀性就很大了,特别是对不锈钢。因为目前大部份流量计的测量部分是由不锈刚做的。

网友G:
建议使用电磁流量计,价格不贵,精度高,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工况要求有意请来电:010-58930518-219,白先生

网友H:
电磁流量计 西门子.丹弗斯

网友I:
建议用电磁流量计,精度高,而且耐腐蚀,我公司的电磁流量计能满足您的要求,如有需要,可为您免费邮寄一份产品选型样本作为参考!来电:010-62975336-811 李先生

网友F:
TO:TYJ 自控专家 这么低的电导率电磁能测吗?我们KROHNE到是有一款能测量的,是一款电容式无电极流量计。只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
HONEYWELL的流量传感器 AWM43600,需要的请联系!

网友J:
直接用计量泵吧

网友D:
不是没有1:50量程比的涡轮流量计,是你们没见到过罢了,我们做的流量计就可以达到1:50的量程,比如DN50的我们可测量0.8~40m3/h,见过您就知道有没有了!而且性价比不错的!本产品全部采用非金属材料,适合测量强碱强酸等液体!

网友K:
楼上的您说的有一定道理,保证精度情况下,量程比到1:50吗?我有点质疑。有资料出我一份gao_chenghua@yahoo.com.cn

网友D:
不用置疑,精度保证在0.5级以内,实际用水标定的!

网友H:
to:krohne 谢谢提醒,请教一下,不知道用一体化孔板流量计能否实现。请回复!谢谢 tyjll@163.net

网友L:
你可以用金属转子流量计。我们在现在有应用。如果在北京地区可以带你去看看。用得很好的。 我的电话010-82325885

网友G(2005-07-07):
建议使用电磁流量计测量.我公司代理意大利ISOIL电磁流量计精度高,重复性好,安装方便,故障率小,基本可以达到免维护。不受温度、压力、粘度的影响,对有固体沉淀物的污水、废水等极难测量的介质也有很高的测量精度 电话:010-58930518-219白先生

网友M:
金属转子流量计流量范围是多大啊,能测吗?

网友N:
难道你用的输送泵不是计量泵么???

网友O:
www.lantianshihua.com 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