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EM235的使用经验

楼主(2005-05-05):
本人采用S7-226+EM235(电流输入)构建一个恒压加油系统。在实验环境下(5V+可调电阻),EM235工作正常;在实际系统中,EM235的输入受干扰非常大。尤其是启动变频器后。本人也曾用过AB的SLC系列PLC的模拟输入及施耐德的TSX3721型PLC的AEZ801模拟量输入,这些模块非常可靠。难道是EM235本身设计上就存在缺陷。

网友A:
就是啊,我的235输出就坏了

网友B:
EM235我用过,而且是在很恶劣的环境下,一点问题没有。我想你的接地是不是没处理好

网友C:
最好远离变频器。

网友D:
EM235我用过,一点问题没有。我想你的接地是不是没处理好.

网友E:
应该是你的接地没有处理好,将信号的负端与235的M端短接一下就OK啦。

网友F:
我们也是将信号的负端与235的M端短接,可是有些工程没有干扰,有些却有干扰这是怎么回事呢?qq:32285635

网友G:
lstyp说法比较正确,可以试一下!

网友H:
考虑一下电磁兼容问题 加屏蔽线 或者检查接地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