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求助

楼主(2005-05-05):
请问大家:能不能从计算机的COM口直接输出16进制数??

网友A:
先转成二进制,不能直接输出

网友B:
在 computer 的世界里, 只有 0 与 1, 不论是 memory 中, 或是 disk, serial 上皆如此. 我们所见的符号, 十进制, 十六进制...都只是方便人类使用而已. 以 ASCII code 来说, 若您输出/写入 'A', 则系统会帮您转成 1000001 然后输出. 若您输出/写入 0x41, 则系统会帮您转成 1000001 然后输出. 若您输出/写入 1000001, 则系统会直接输出 1000001. 所以, 您可以直接输出 字符, 字符串, 十进制, 十六进制, 八进制, 二进制等. 这是可以的, 但是输出的结果是否是您想要的? 这您得想清楚.

网友C:
哈,Gary的讲解还真是详实生动。越看越喜欢

网友D:
窝头:你还真逗,我觉得从技术出发详实可以,干吗加生动啊,什么叫越看越喜欢?在这里大家应该真正着眼于实际的东西!

网友E:
各位工控前辈,我是刚刚接触数据采集。准备对江苏金科仪表有限公司JK601 系列电感式液位变送器进行数据采集。输出信号是4-20mA、二线制,我想用研 华的pci1712 1716进行信号采集。 我想用VB编程,但是不知道怎样进行编程???怎样进行连续采集??? 怎样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反馈回去,进行电动阀的调节? 各位前辈,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经验?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相应的程序?我的邮箱warmhint@163.com

网友D:
研华的采集卡都有历程,里面有VB代码,还有动态连接库和驱动之类的文件,你直接用就可以了,板卡会一直把模拟信号采集过来进行A/D转换,暂存到一个地址,绑定在一个控件上,你只需把数据一直读出来就可以。有的历程里都已经给你做好了,只要把数据按你的需要进行处理就完了!

网友D:
你所谓的一直采集,就是把数据暂存地址的数据一直刷新,一般用timer控件可以,也可以直接把读到的数据绑定到另外一个控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