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05-05-05):
我用52单片机和uln2003做步进电机驱动!电机是四相六线的,每步7。5度 作出脉冲信号来,只能驱动一个方向转动!另一个方向只是震动 那位高手大哥给分析一下原因啊!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能驱动一个方向转动 => 硬件联接无误 另一个方向只是震动 => 另一个方向的程序有误 建议:用四个发光二级管(LED)串联限流电阻来代替步进电机的四个绕组,跟据LED的明暗状态来调试52单片机各口的输出信号。

楼主:
谢谢,仁兄 我用的查表程序!在仿真软件上做,电机正反转都没事!这是不是软件上没问题啊? 但是烧到片子上运行就出现上边的状况了!

网友A:
建议: 步进速度约100步/秒时,用双踪示波器看输出波形; 手动单步步进,用发光二极管(LED)看输出电平; 然后再进行分析。

楼主:
谢谢,实在是高!看来是老行家了!嘿嘿!

网友B(2007-05-29):
我做的也是用uln2003驱动六线四相步进电机,驱动不起来啊,你有什么好方法的话透露一下下,谢了。

网友C:
各位老兄老是说用仿真软件用的,但是我一直要仿真软件,就是要不到,哪位大哥能发一下给我吗,真是感激不尽,我的邮箱pntowv2000-@163.com

网友D:
"四相六线", 有这样的电机吗?

网友D:
四相六线电机,是不是跟二相六线电机一回事啊?

网友B:
我用的电机是35BY系列的电机,用的是ULN2003驱动,接上电机后电机里面在振动,电机不转,是怎么回事?有高人帮忙解决一下,谢了。

网友D:
如果振动而不转的话, 很大可能是程序上关于相序的设置或参数有误, 建议仔细检查.
也可在程序上让电机停在各相的某个位置, 简单用万用表量下绕组各端的电压, 看与设定的是否一致.
其实, 亦云人云上面说得很精要了, 要多动动脑筋, 自自偿试用手头的仪器找原因, 只要肯动手,肯思考, 应该很不难解决的, 不需什么高人指点.

网友D:
当时做相关设计时, 也碰到这种情况, 不过那时还没做工作手记的习惯, 印像中好像就拿万用表量量就找出原因了.

网友E:
“用的电机是35BY系列的电机,用的是ULN2003驱动,接上电机后电机里面在振动,电机不转”电机的指令由什么给出?初始频率是多少?会不会高于电机的起跳频率了。
另,请教“uln2003”是什么?驱动器,还是驱动芯片。

网友A:
请教“uln2003”是什么?驱动器,还是驱动芯片。
这个问题,自己一搜便知:
http://www.google.com/search?q=uln2003

网友E:
“这个问题,自己一搜便知”———OK!自己也总是这样告诉别人,轮到自己就犯懒了。呵呵!

网友E:
原来是小功率达林顿阵列,这么看来用ULN2003驱动六线四相步进电机,还是需要另搭换相逻辑和序列的,不知“浅草”的上述逻辑是否正确,先一步一步试试,确认所有相序正确。

网友B:
电机终于转动了,谢谢各位。

网友B:
用换相逻辑再加放大电路好像也可以,不过还没试过

网友D:
"电机终于转动了,谢谢各位"
总结下原因, 发给我们学习下

网友B: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电机工作的似乎不是很好,一会正常一会单片机输出信号不大对。找到原因了再和大家讨教

网友B:
我的板子烧了,电路重新插过后,单片机没有输出,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我的单片机外接的晶振工作正常,单片机换的是新片子,烧进去的程序和以前的一样。

网友B:
复位电路用的是上电复位

网友E:
这样的问题只有自己仔细查,往往是某个“天知道的”小问题。

网友D:
     自己动动脑筋, 例如在单片机I/O端或别的关键地方接些LED, 看看发光情况, 先确定是单片机本身出了问题,还是程序出了问题, 还是外围电路出了问题。
    再用万用表, 从电机到单片机, 或从单片机到电机,一个一个量关键点的电压, 看哪跟理论值不符。
     要注意思考, 要注意学习方法!!!!

网友F:
哪天有机会了俺也搞一搞步进电机,有这么多高手帮忙,多幸福啊!哈哈

网友G:
多谢各路英雄豪杰呀,令小弟受益非小呀!以后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H(2010-01-24):
学会多使用示波器,才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道。

现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还是 单片机 + 模拟电流环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