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机可以直接接485么?

楼主(2005-05-05):
不用232/485转接,能不能PC机上扩展出一个真正的485串口呢

网友A:
泓格VXC-142 2口非隔离 RS-422/RS-485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multi/vxc-142_c.htm 泓格VXC-142i 2口带隔离 RS-422/RS-485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multi/vxc-142i_c.htm 泓格VXC-182I 1个带隔离的 RS-422/RS-485口和1个 RS-232口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multi/vxc-182i_c.htm

网友B:
直接用485串口卡或者用泓格的PCISA-7520(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您是不愿意外加转换器,那么我把转换器做成板卡可以吧:))

网友C:
也可以通过USB转换啊!用一个USB到RS485的东东也能解决,不过看你的意思可能不想用这种方式。你也可以通过PC多余的PCI插槽来解决。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扩展出来多个RS485口。 可以到http://www.jara.cn/product看一下我们的1002C和1002D,可以提供测试。 具体请致电:010-82896714/15/16-812李先生。

网友D:
还是用232/485转接方便、可靠!当远距离传输采用电缆的导体大于18AWG及以上时,采用其他方式连接容易出现松动、脱落等现象。

网友E:
可是我用232/485转接通讯不上啊,试了好多产品,都失败了?请教大侠什么原因

网友F:
TO晚辈0:你别买那几十块RMB的东西,那能用也是偶然的!

网友E:
T0青岭笑傲生:即使RMB500的也不行啊

网友G:
不是价钱的问题,关键是根据你的需要选好产品,如果转接后通讯不上,一般来说,后台的驱动通讯方式由485改成232,另外请确定你的接口转换设备的波特率是不是达到要求,如果还不行,向你用的产品提供商咨询吧。

网友A:
RS-232 是全双工, 两线式 RS-485 是半双工. 若您的程序是采用全双工通信的话, 那就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