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与ET200M

楼主(2005-05-05):
Siemens S7-300及interface module ET200M烧坏,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各位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A:
可能进强电了。

网友B:
问题太笼统了吧?请问楼主你都查了那些问题,电压、电流、屏蔽、短路等还有隔离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等的工作情况,很多哦

网友C:
如果两个都坏了,那可能是进强电了,不过我以前遇到过在使用过程中有一台ET200M烧坏了(是内部的一个电容烧坏了),原因我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