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电机开机蹦跳问题

楼主(2005-05-05):
在用控制器控制交流伺服电机的时候,我首先打开控制平台程序,刷新参数,清零,使能轴,然后打开机器电源。这是发现一开机器电源电机就会突然转一下,然后轴不使能了。这是何故? 并且这个问题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有时先disenable一下轴,再按照上述操作则无此现象。 怪了。

网友:
操作顺序问题。先打开电机电源,后使能轴,两者之间不要有太长延时。

楼主:
刘兄,你见过有的控制器的零漂是靠硬件旋钮来调节的吗?一般的控制器是如何调节零漂的呢?硬件还是软件? 有的控制器如果不先打开控制平台,首先使能轴的话,会有零漂出现,并且零漂回使电机低速缓慢转动。所以要刷新参数,清零,使能轴。然后打开电机电源。 刘兄,你当上斑竹了!呵呵 恭喜!

网友:
调硬件的控制器当然是有的。不过我接触过的控制器大多是软件方式调整。 我接触到的控制器是可以直接控制伺服的使能信号的。既然您用的控制器做不到这一点,就只能比较零漂和跳动那个危害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