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高手请进

楼主(2005-05-05):
请简单叙述下台达DVP 20EX PLC 的模拟量输入的用法!谢谢

楼主:
比如要引入电流电压取样信号,用程序然后处理,结果用来控制实现各种闭琐保护功能

网友A:
EX有4个模拟通道输入,电流电流值自动转换成数字对应到特D内, 如EX的通道1,2,2,3的电流电压输入平均值对应到D1110,D1111,D1112,D1113,,通过查看这些特D的值我们可以计算出电压或电流的大小,如D1110的值为256,则计算出其电流大小为; 256*10/512=5V,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程序利用这些特D值去做相应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