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做位置伺服的问题

楼主(2005-05-05):
打算用PLC(西门子 S7-300系列)控制一个直流力矩电机,做一个位置随动系统。位置给定由上位机传入,反馈由位置传感器把角度转换成0-10V电压信号通过AI口回去PLC。现在的问题是所用电机的电磁时间常数和机械时间常数都在4ms左右,而PLC的Analog Input口的采样频率不高,只有200次/s,合5ms。对于数控系统,采样频率起码得是系统中最快的环节的两倍吧?这样的采样频率系统能稳得了吗?或者有什么方式可以弥补一下?谢谢诸位先。

网友A:
你所用伺服的驱动器是什么品牌的?带不带数拼输入功能?如果有就好办了,你可以用一只2000——5000线的长线驱动型编码器接到主传动上,然后在驱动器里配置传动比就可以了。这就是一种简单的璧还跟踪控制。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你。 没驱动器,PLC直接出PWM信号,直接连电机,位置反馈也是转换成电压信号后直接回PLC。因为这个系统容量比较小,性能要求也不高,能稳住、动态性能秒级别的就OK,加个驱动器不划算了。

网友B:
“性能要求也不高,能稳住、动态性能秒级别的就OK”,这样的要求,5毫秒应该足够了。

网友C:
"没驱动器,PLC直接出PWM信号,直接连电机",没看懂,能动吗?

网友D:
我用三菱实现同样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