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控制液位

楼主(2005-05-05):
向各位高手请教:我在做恒压供水的毕业设计,我想用开关控制液位,把数据传到PLC,能否做到,怎么去实现,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把电线放到水里,水的导电做PLC的输入信号

网友B:
可以用液位传感器啊!型号有很多的,我有用过,不过不方便写型号,以免有替人广告之嫌,我可以发给你,我的邮件是:wulinsheng@21cn.com

网友C(2005-07-29):
直接用液位传感器(浮球)啊!我搞过!

网友D:
恒压供水跟开关控制液位有什么直接联系? 液位开关控制液位肯定没问题。 不会是控制液位来达到控制水压吧?!

网友E:
恒压供水和液位有直接关系吗? 用开关只能知道大概的压力,太准确的就不行啦?只能用压力传感器或变送器。 有需要可以给我发邮件:ywangrui@126.com,大家探讨探讨!

网友F:
恒压供水为防止打空加液位开关.如果只是设计可用液位开关.品种很多. 如果实践可自制.一个三极管一个微调电阻一个继电器足以.便宜.

网友G:
可以用压力式或液位式传感器得到的开关量进行控制呀

网友G:
可以用干黄片自己做一个液位式,开关量控制我做过很好用

网友H:
用浮球液位开关传感器很好的呀

网友I:
用UQZ磁性浮球液位编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