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器

楼主(2005-05-05):
大好。。 我现在在学习三菱的PLC,那里有16位和32位存储器,,16位是一个“字”, 那32位是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32位就是双字,也就是说你把一个数据存在双字中,例如:DMOV K327670 D100,由于在D100是一个字(16位),所以DMOV指令是把 常数327670存入D100和D101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