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EX如何实现8个模拟量输入??

楼主(2005-05-05):
需要输入8个模拟量,用EX的,要如何实现呢?

网友A:
EX主机RS485通讯2个4DA模块!

网友B:
台达所有主机与扩充模块之间只要通讯格式一样都可以用RS485通讯方式简单的实现控制

楼主:
难道,不能像欧姆龙那样模块化吗? 而要用到通讯??

网友C:
我们有各种系列,ES-EX需要通过通讯来实现模拟量采集.而SS-SA-SX-SC-EH可直接通过扩展模块进行采集.

楼主:
如果一台主机和一台副机通讯 那么,主机是否可以扩展I/O 副机的输出是用主机控制的吗? 谢谢

网友B:
主机可以通过扩充口和RS485连接扩充模块模块,二者可以同时连接控制,副机的输出是由主机通过相应的程序向副机的对应的CR#(控制寄存器)写入值控制输出的。

楼主:
嗯,那我就把副机当模拟量的输入了 用扩展I/O实现开关量的 3Q!!

网友D:
请教台达模拟量程序的编程方法,最好有个例子让偶参考以下

网友E:
用扩展I/O(继电器输出),一个点对一个寄存器

网友B:
EX由4 Channel 模拟量输入,再加一个04DA通讯实现,也可以用ss/sa/sx/sc,EH,通过扩充口接扩充模块,用From ,To指令实现.

网友F:
我公司是西门子,三菱,富士,施耐德,台达,欧姆龙,松下等产品的代理商如有需以上产品的请于我联系 联系人:李强 QQ:346896491 电话:027-50248520 传真:027-50248540 单位:武汉凯凯自控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