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基本接线方法

楼主(2005-05-06):
串口通信基本接线方法 目次:1.DB9和DB25的常用信号脚说明 2.RS232C串口通信接线方法 3.串口调试中要注意的几点 目前较为常用的串口有9针串口(DB9)和25针串口(DB25),通信距离较近时(<12m),可以用电缆线直接连接标准RS232端口(RS422,RS485较远),若距离较远,需附加调制解调器(MODEM)。最为简单且常用的是三线制接法,即地、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三脚相连,本文只涉及到最为基本的接法,且直接用RS232相连,以回答前段网友的咨询。 1.DB9和DB25的常用信号脚说明  9针串口(DB9) 25针串口(DB25) 针号 功能说明 缩写 针号 功能说明 缩写 1 数据载波检测 DCD 8 数据载波检测 DCD 2 接收数据 RXD 3 接收数据 RXD 3 发送数据 TXD 2 发送数据 TXD 4 数据终端准备 DTR 20 数据终端准备 DTR 5 信号地 GND 7 信号地 GND 6 数据设备准备好 DSR 6 数据准备好 DSR 7 请求发送 RTS 4 请求发送 RTS 8 清除发送 CTS 5 清除发送 CTS 9 振铃指示 DELL 22 振铃指示 DELL 2.RS232C串口通信接线方法(三线制) 首先,串口传输数据只要有接收数据针脚和发送针脚就能实现: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两个串口相连或一个串口和多个串口相连 • 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 对9针串口和25针串口,均是2与3直接相连; • 两个不同串口(不论是同一台计算机的两个串口或分别是不同计算机的串口) 9针-9针 25针-25针 9针-25针 2 3 3 2 2 2 3 2 2 3 3 3 5 5 7 7 5 7 上面表格是对微机标准串行口而言的,还有许多非标准设备,如接收GPS数据或电子罗盘数据,只要记住一个原则:接收数据针脚(或线)与发送数据针脚(或线)相连,彼些交叉,信号地对应相接,就能百战百胜。 3.串口调试中要注意的几点: • 不同编码机制不能混接,如RS232C不能直接与RS422接口相连,市面上专门的各种转换器卖,必须通过转换器才能连接; • 线路焊接要牢固,不然程序没问题,却因为接线问题误事; • 串口调试时,准备一个好用的调试工具,如串口调试助手、串口精灵等,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 强烈建议不要带电插拨串口,插拨时至少有一端是断电的,否则串口易损坏。

网友A:
谢谢,我正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