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提问:如何减少干扰?

楼主(2005-05-06):
我用旧的计算机AT电源做为功放电路的电源,电源外壳是铁的(未完全密封,留有风扇口和,通风口),外壳接地,但是使用时候还是对外部设备产生干扰,,我猜想是不是干扰通过电源线传到别的设备的,还是接地线不够粗,还是接地电阻不够大,请各位高手指点.另外,如何减少干扰源对设备影响,除了接地?

网友A:
哈哈,有意思,早在5年前我就考虑过,当时分析结果不好 原因是AT作为开关电源,免不了有脉动,而你的功放,我想是模拟放大而不是数字型的,它对电源要求是绝对干净,如果有这样的脉冲很容易混进信号里,形成噪音。 我这样说你应该明白问题在哪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