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英威腾变频器与三菱PLC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5-06):
你好: 我是英威腾的一位新用户,现在要用英威腾变频器与三菱PLC+RS485模块通讯,PLC等程序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发现你们英威腾的说明书内关于通讯方面讲得很不详尽,没有像诸如丹拂斯,西门子,三菱等在各项通讯参数及对应地址定义得清楚,寥寥几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头雾水。。。。。。强烈要求英威腾的技术支持在体谅用户急切心情下尽快给我答复在选择RS485通讯时究竟要怎样设定其相关参数? 谢谢!

楼主:
有同感!在通讯方面解述得的确很不到位,说明书也太过单一,感觉不成系统,没有别的品牌搞得细致,通讯方面没有在速率和各个数据位等方面把相应的地址列出,如果是没有相应的功能也就罢了,如果有国外同等产品的功能而没有让客户发挥出来那不是很遗憾吗?所以,要借鉴国外公司成功的,好的一面,产品说明书也是公司一个门面可以从中看到此公司的方方面面的!期待加强!期待国产能冲向世界!

网友A:
谢谢大家对我们真诚的批评!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与一流产品的差距. 目前我们的G9/P9/GS/GL系列产品能对上位机和单片机进行较好的通讯,但对PLC的通讯格式不支持. 在我们新的CHV-100矢量系列则可以实现各种的通讯.

网友B(2010-08-03):
请问这种CHV-100矢量系列和三菱FX系列PLC通讯怎么设置CHV-100矢量系列

网友C:
走的是Modbus吧,找到映射关系即可

网友D(2011-11-25):
我也在用用英威腾变频器,CHE100的变频器和FX1S的三菱通信,也是不成功,通信格式字程度都无错,但变频器就是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