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两轴伺服控制???

楼主(2005-05-06):
两轴工作台(轻负载,实现x方向一段一段走,然后y方向走一步,再按x反方向一段一段走回来),按现在的发展应该如何做更经济实惠,plc+位置模块?其它????/

网友A:
功能实现较简单,只是编程的问题,看你那放面熟悉了。因为经济性要考虑开发周期、硬件成本、维护成本和可替换性等多方面因素。

网友B:
买个PLC如FX1S-10MT就好了,不需用位置模块,成本很低的

网友C:
同意motioner,用FX1S或1N-MT就可以了,要显示+F930,经济实惠

网友D:
用我们公司新产品:DA98B交流单轴伺服驱动装置, 驱动装置自带有单轴控制功能,无需上位机,两个连的运行,只要不带有运动插补一般都能完成。 www.gsk.com.cn

网友E:
采用永宏PLC FBS-10MCT主机可以很容易实现,成本也低!联系电话:0769-2989637 马先生

网友F:
用FX1S或fx1N就可以,要设定位置数据用文本显示器,成本RBM1500

网友G(2005-07-28):
不要進行插補的話直接用PLC好了致圩用哪家的就要看個人情況了,我建議你不要用小日本的。

网友H:
如果行程在600MM以下,IAI产品DS系列很适合,编程简单.

网友I(2009-06-16):
二轴伺服控制???我不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J:
目前的话,采用台达A2系列的伺服,通过在驱动器内部编辑运动轨迹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K:
看看我的步进电机控制器

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