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施耐德 Twido PLC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5-05-06):
才接触Twido系列不熟悉,请教大家一个小问题。我看了他的硬件和软件手册,怎么没有说明类似LG等PLC里面介绍的中间继电器M 或者保持继电器K这些东西呢?没这些东西怎么编程呢~~~??郁闷

网友A:
你只要在编程的时候定义一些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呀!

网友B(2005-08-03):
Twido是PLC的一个系列,她不包含中间继电器这些东西。施耐德有专门的中间继电器产品,好像zelio 系列里有继电器这些东东的。有兴趣可以去施耐德的官方网站看看去。

网友C:
楼上的,人家说的不是真正的中间继电器,只是程序里的一个中间位而已。Twido当然也有中间位(所有的plc都会有的),表示形式为"%M",根据CPU型号的不同自128位到256位不等,软件手册里应该说得很明白的,建议你多看几遍。

网友D:
看来还是楼上的对twdio比较熟悉

网友E:
Twido默认的%m位是128位或是256位但是我们最多可以用3000个,不过后面的我们得自己用指令赋值具体指令是%m:=2999这样就可用3000个,从0-2999,当然最好是用多少赋值多少,不然影响PLC扫描时间

网友F:
支持丁喜的说法

网友G:
呵呵 看来楼主是用三菱等用的多了 不同的啊

网友H(2005-09-29):
twido的位以%M表示,一般点数的有256位;字以%MW表示,一般点数有3000个。

网友I:
本人是施耐德分销商的技术支持,TWIDO系列PLC当然有中间位代号为%M但是根据型号的不同,中间位的个数也不同。一般来说本体是十点的,十六点的中间位只有128个,往后的型号有256个的。但是他提供了一种很超级的功能,就是可以像单片机一样,将字拆开,当位使用。24点PLC有三千个字,一个字是16个位,如果要拆,那么就有48000个位。楼上有位居然把字和位的概念搞了起来,字可以用来表示数据,是一窜位的组合。可以说是两个概念。

网友J:
同意楼上,做个朋友 我有个师兄在施奈德上海这边上班 ^_^

网友K(2005-11-08):
怎么能查看%M是128的,还是256的????

网友K:
怎么来查看是128的  还是256的呢??

网友K:
谁能不能提供我一份软件手册?小弟谢了~!!
haoren4412@sina.com

网友L:
你只要打开软件中的帮助就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M:
要软件手册自己去下载啊,到施耐德网站就能下载很方便的,不用向别人要的,多看看手册啊

网友N(2006-01-04):
在TWIDO PLC中,%M的大小由你自己定义的,例如。你用到10个内存位,那么系统就开出10个内存位给你用,在调试仿真中,你不能仿真出%M11的状态。

网友N:
下面引用由人生相同路在 2005-11-8 9:31:00 发表的内容:
  谁能不能提供我一份软件手册?小弟谢了~!!
haoren4412@sina.com
--------------------------------------------------------------------------------------------
http://www.gongkong.com/tech/download/include/5929.asp
这里有!还有这里!
http://www.gongkong.com/tech/download/include/5928.asp

网友O(2006-02-08):
看来符合用户习惯还真不是容易的事情,

IEC 61131试图让大家习惯用统一的语言和形式,但也架不住用户先习惯了别的编程习惯.

:)

网友P(2008-01-07):
twido plc 和组态软件通讯时用的modbus通讯协议,PLC 中的DI输入量是不是要连一个%M线圈,我在组态软件里边选择访问数据类型时,是选择(1)寄电器(批量)还是选择(2)开关量(批量)我现在要用8个di输入点

网友Q:
TWD  LCAA24DRF。
手册有吗?
谢谢。

网友P:
是40DRF的cpu

网友R:
各位老大,我来澄清一下,TWIDO的中间位在TWDLCAA10DRF型号中最多使用128个,%M0-%M127;而其他型号最多使用256个,%M0-%M255,对于字来说,所有的型号均最大使用3000个,%MW0-%MW2999。如果遇到中间位不够用的情况下,可对字进行拆开来用,比如将%MW0拆开来看可当作16个中间位来用,%MW0:X0-%MW0:X15,但是%MW0不能再作为字来用,否则就混乱了。

网友S:
楼上的讲得没错!!!

网友T(2008-02-22):
* HEX TO ASCII *)
(* %MW30 = 16#1957 => %MW74 = 3139 %MW75 3537 *)
LD    1
[ %MW40 := %MW30 AND 16#000F ] (* 16# XXX7 *)
[ %MW41 := %MW30 AND 16#00F0 ] (* 16# XX5X *)
[ %MW42 := %MW30 AND 16#0F00 ] (* 16# X9XX *)
[ %MW43 := %MW30 AND 16#F000 ] (* 16# 1XXX *)
LD    1
[ %MW50 := %MW40 ]       (* 16# XXX7 *)
[ %MW51 := SHR( %MW41, 4 ) ] (* 16# XXX5 *)
[ %MW52 := SHR( %MW42, 8 ) ] (* 16# XXX9 *)
[ %MW53 := SHR( %MW43, 12 ) ] (* 16# XXX1 *)
LD    1
[ %MW60 := %MW50 OR 16#0030 ] (* 16# XX37 *)
[ %MW61 := %MW51 OR 16#0030 ] (* 16# XX35 *)
[ %MW62 := %MW52 OR 16#0030 ] (* 16# XX39 *)
[ %MW63 := %MW53 OR 16#0030 ] (* 16# XX31 *)
LD    1
[ %MW70 := %MW60 ]       (* 16# XX37 *)
[ %MW71 := SHL( %MW61, 8 ) ] (* 16# 35XX *)
[ %MW72 := %MW62 ]       (* 16# XX39 *)
[ %MW73 := SHL( %MW63, 8 ) ] (* 16# 31XX *)
LD    1
[ %MW74 := %MW72 OR %MW73 ] (* 16# 3139 *)
[ %MW75 := %MW70 OR %MW71 ] (* 16# 3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