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5相步进电机的理由

楼主(2005-05-06):
我们在选用5相步进电机时,是否只考虑其细分步距角带来的好处?实际上很多2相步进电机在使用细分驱动器后也能取得同样的细分步距角,那还有什么理由或使用场合使我们考虑使用5相步进电机而不用2相步进电机呢?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用下来感觉两相步进加高细分只是使转动更加平稳,减小了噪音,实际精度达不到理论值。 另外从曲线上看,五相的高速性更好一点。

网友B:
诚如小惠所言,5相步进电机克服了2相步进电机的一些缺点,我不重述; 但同时带来下述不足之处: 1.步进电机的绕组多出头较多 2.步进驱动器分组多功率管较多 3.缺一相有时还能走,造成丢步不知道 其后发展的新型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吸取了5相步进电机的优点,同时消除了5相步进电机的缺点,值得推荐使用;这种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只有三个出头,步进驱动器分组少功率管较少; 你可参考下述网页的描述: http://www.gongkong.com/product/include/13927.asp http://www.bsjd.com/docc/BG.htm http://www.awd.com.cn/download/004.rar

网友C:
两相电机细分以后,如果要保证精度的话,就要买比较贵的驱动器了。 一般国货精品对电流进行细分以后,真的不要指望有精度,而且,有些产品,当电机不是停在整步或者半步的位置上,还会有轻微的颤动,号称是因为两相的电流都不太稳。

网友D:
个人认为应该选择两相的。如果只靠相数多少保证步距精度也高不到那去。5相还有多少人在用?不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