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士林plc資料

楼主(2005-05-06):
我目前有倆台機器出現故障,懷疑是plc出現問題,可是這倆台老機器是用的士林plc我從來未接觸過,哪位用過或是有關於這方面的資料可否給我一些,非常感謝,希望能夠盡快我急切需要。     email:liuwei820807@163.com

网友A: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台湾士林PLC是日本三菱的翻版。用三菱的软件以及手持编程器均可对其进行编辑。功能也相似。

网友C:
士林的老产品是A系列的,它的A系列和三菱的F系列是差不多的,指令也相同,士林的AX系列则与三菱FX系列相同,连数据线都可以通用.

网友D:
向代理商要就行了

楼主:
可是我現在用的時三菱fx系列,原有的士林是A系列,兩者無法聯接啊?三菱的软件以及手持编程器都無法與其連接,我該怎麼做呢?

网友A:
如果是A1系列,需要写程序或检查程序,我可帮你解决。需购买A1系列PLC,我也可帮你解决

网友E:
我有一本士林的编程手册和一个三菱F1(可用干士林A1系列)的手持编程器,如果需要可和我联系,电话:13612242267。

网友F:
我司台湾士林电机在大陆的分公司,对士林PLC,变频器有什么需要帮助可致电来询0769-2426550~553 洪生

网友F:
我司是台湾士林电机在大陆的分公司,对士林PLC,变频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致电来询0769-2426550~553 洪生

网友G:
我可帮你解决,有全部的.

网友H(2007-08-09):
跟三菱的完全一样,我怎没听说过,谁有它的编程手册?我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