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PLC跟LCD要如何连接?

楼主(2005-05-06):
想使用LCD显示汉字,那么PLC跟LCD要如何接呢?

网友A:
很少有PLC能支持显示汉字,一般是显示数字和字母吧!

网友B:
LCD是多少位的呢?

网友C:
看LCD的要求(接线,通讯的要求); 一般,PLC接现成的人机界面的话,人机界面自带通讯驱动

楼主:
是否可以通过串口,然后接单片机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