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寻找微型指示灯

楼主(2005-05-06):
DC24V 金属卡口安装,直径小于10mm,最好能在北京买到。请告诉地址或其具体型号。

网友A:
用发光二极管啊。 实际中的微型指示等一般用它,到处都能买到。

楼主:
谢谢imgg;我找到拉,一开是只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所以特别难找。我要的是“井型指示灯”。找到的也是台湾产的,国内好象还没有这种灯的生产厂家。估计是量小,所以就没有什么网上信息。我想在北京应该还是比较好买到的!

楼主:
井型指示灯,比较容易安装接线切内付电阻。便于控制台面的设计制作。

网友B:
介绍你用上海天逸(TAYEE)的指示灯,最小到Φ8,纯色高亮发光二级管,指示灯规格有Φ8,Φ10,Φ12,Φ16,Φ22,Φ30。质量保证3年。在北京有分销商和天逸驻北京代表,详情致电:021—64863796 上海天逸总部

楼主:
谢谢先锋1号: 你能告诉我北京的联系电话和地址吗?或者你们的网站,我好看看具体型号。我就在北京这边。

网友B:
北京电话:010-68717559 联系人 霍经理

网友C:
联系四通问一下

网友D:
和泉也有这种指示灯,有Φ8,Φ10,Φ12,Φ16,Φ22,Φ25,Φ30,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010-89881314/86356705,找陈先生

网友D:
和泉也有这种指示灯,有Φ8,Φ10,Φ12,Φ16,Φ22,Φ25,Φ30,要是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010-89881314/82356705,找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