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楼主(2005-05-06):
本来要用台达DVP-20EX PLC做一个带漏电,短路,过载保护的保护箱,但是因为A/D转换精度不够10V/512所以改用了信捷FC系列PLC能达到10V/4096。台达有精度比较高的机型或者是A/D模块吗?

网友A:
DVP-10SX(4DI+2DI+2AI+2AO)主機自带2通道的模拟量输入,2通道的模拟量输出,2通道的模拟量输入分辨率为12-bit,且是双极性的,绝对输入范围为-10V~+10V,精度为+10V/2048(5mv).另外S系列和EH系列的模拟量扩充模块精度更高: DVP04AD-S 14-bit分辨率(电压输入),10V/8192(1.25mV) 或 13-bit分辨率(电流输入),20mA/4096(5μA) EH的模拟量模块: DVP04AD-H 14-bit分辨率(电压输入),10V/8192(1.25mV) 或 13-bit分辨率(电流输入),20mA/4096(5μ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