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的节能问题

楼主(2005-05-06):
你好: 我用英威腾P9系列做潜水泵的恒压供水,发现在用水量很小甚至不用水的情况下,为维持管道压力,变频器也需要长期运转,管道安有止回阀,在停止供水时压力也不会降很多,这样的话要有好多不必要的电能损耗,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谢谢指教!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邮箱 feiyiran11111@sina.com 谢谢赐教!

网友A:
本人在变频供水工程中发现 1. 在多泵系统,有些单位在某个季节系统的需求流量很小,一台泵就可满足要求这样就造成了只是一台泵运行的情况,其它泵因为长时间不运转有些已经锈住了,这样当某一天用水量突然增大时,运转到这台泵的时候变频器报故障,泵转不起来了。系统变频故障保护停机。因此系统必须有定时轮换泵的功能。 2.无论是多泵还是单泵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用户并没有用水的,管网密封也很好,但是水泵老是以一定的频率运转保持恒压,停不下来,这样就会影响变频的节电效果,和不用变频差不多,不省电。因此系统必须有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这样在达到压力后系统如果老是以一定的低赫兹运行,必须停下,这样在某个压差下,系统会再次启动来维持压力。这样就综合了压差供水和变频供水的优点真正实现节能。 一般变频供水的模式应变为 多泵定时循环+休眠和休眠唤醒 或多泵定时循环+小泵(维持小流量) 单泵+休眠和休眠唤醒 下面这个控制器可以实现上面的功能 虚设小泵可以实现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ZyG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型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观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等功能可用于生活,消防,或者生活消防合用等,有多种运行方式可供选择,本控制器历经现场考验,已应用于200多个工程,稳定运行是它的首要特点,ZyG系列控制器的压力控制精度高、产品质量可靠、特别是抗干扰性能好,在变频环境下运行很稳定,操作使用简明直观,一般的供水系统只需要设置加减速时间和压力设定,压力表量程低,比PLC成本而且更直观,各参数键盘数码设定可断电存储100年,具有硬件看门狗,可直接接电阻式远传压力表或3或4线制4-20MA输入,具有睡眠和睡眠唤醒功能,在最低赫兹时输出可为零,避免了频繁切换泵和电机常时间在低频运行发热的情况,比一般的控制器调量程时现场调试更方便,量程直接数码设定不必调节电位器。各台泵互为备用,循环起停,特别适用于多泵循环软起动方式的恒压供水系统。最多可带四台大泵,一台小泵。程序可根据特殊要求进行修改,如修改为反作用,既压力大起泵,压力小停泵。                   实际上这个供水控制器可以扩展应用于各种变频控制中,可以用于风机控制,中央空调控制,油田注水泵的控制。仪表每台500元,另外加邮费20元。欢迎联系索取资料,无诚意者勿扰!!           小灵通:05363672460               e-mail:hardboy89c52@sina.com                       QQ:86855348                                                                                            端子排列                                              1 485通讯接口+端 留用 13 1#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2 485通讯接口-端 留用 14 1#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3 地 15 2#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4 消防输入信号 16 2#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5 控制器运行输入信号 17 3#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6 变频器故障输入 18 3#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7 水位控制信号 19 4#泵变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8 模拟量输出接地端 20 4#泵工频供电交流接触器                       9 模拟量输出(控制变频器频率) 21 小泵供电交流接触器                       10 压力表高端 22 交流接触器公共端                       11 压力表动端 23 控制器电源输入1(220V)                       12 压力表低端/输入信号地端 24 控制器电源输入2                                                                                            参数说明                                              代码 对 应 设 定 量 设定范围 单 位 缺省值 说 明                       O 生活压力设定 0-20 Kg/cm2 3.0 正常生活用水压力                       1 消防压力设定 0-25 Kg/cm2 4.0 消防用水压力                       2 压力误差设定 0-2 Kg/cm2 0.3 防止水泵频繁启停                       3 传感器量程放大系数调整 0-25 Kg/cm2 10.0 使远传压力 表与控制器显示的压力数值一致                       4 频率加速率时间设定 0-10 秒 1.0 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5 频率减速率时间设定 0-10 秒 1.0 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6 加泵切换时间设定 0-20 秒 5 适应变频器启动                       7 加泵延迟时间设定 0-30 秒 8.0 加泵判断时间                       8 减泵延迟时间设定 0-30 秒 5.0 减泵判断时间                       9 定时换泵时间设定 0-10 秒 3.0 换泵时间                       A 巡检工作时间设定 0-240 秒 0                       B 输出电压设定 0或1 0 0代表5V,1代表10V                       C 监控显示模式选择 0或1 1 0:显示压力P或频率F1:交替显示压力P和频率F                       D 功能参数锁定选择 0或1 0 0代表不锁定1代表锁定                       E 变频到工频切换时间设定 0-10 秒 0.5                       F 断开工频输出频率设定 0-50 赫兹 00 用于减小系统振荡                       G 定时时间设定 0-100 天 7                       H 定时时间设定 0-240 分钟 0                       L 工作方式选择 0/1/2/3/4/5/6 0 循环/定时/定时(含循环)/固定变频泵控制(不含定时)/固定频泵控制(含定时)/固定变频泵控制(定时巡检)/变频巡检                       n 消防加频速率 0-10 秒 0.2s 消防时频率每升一赫所需时间                       r 消防减频速率 0-10 秒 0.5s 消防时频率每降一赫所需时间                       o 消防加泵延时时间 0-10 秒 1s 消防时加泵判断时间                       u 加小泵时间 0-255 秒 0 小泵与变频泵之间切换的判断时间,如果用小泵,此值必须大于0                       h 从变频泵切换到小泵的条件 0-30 赫兹 2.0 当变频器输出小于此值时切换到小泵,要使用小泵此值要大于参数F设定的值                       三 小泵工作方式 0/1 0 0:工频 1:变频                       上面一 小泵工频压力上限 0-25.5 kg 3.8                       上面二 小泵工频压力下限 0-25.5 kg 3.2                       -- 小泵变频压力设定 0-25.5 kg 2.5                       下面二 退小泵时间 0-255 秒 0 小泵与变频泵之间切换的判断时间,如果用小泵,此值必须大于0                       下面一 零点调整 0-80 0 调整传感器零点用,本功能可应用于4-20输入方式

网友B:
应该设计一台休眠小泵来保持管道的压力。

网友C:
现在很多品牌的变频器都内置定时切换泵和休眠等功能。最早是三垦做的,后来很多厂家都可以做了,比如艾默生,还有很多国产品牌也行。其实这个功能非常简单,只要想做,没有做不了的。

网友D:
楼上的朋友将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了,我们的变频器本身也带有定时切换的功能,完全可以满足这种功能需求.

楼主:
变频器本身带有三台泵切换的功能,只是简单的提了一下,而且主泵要长期运行!无法交替运行!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我的问题就是英威腾的变频器没有看到有休眠功能啊!

网友E:
该客服中心来回答了~

网友D:
嘿嘿!这个问题不是我不想回答,只是我的回答会让客户不满意,也让我不满意. 目前我们P9机型上确还没有休眠功能.抱歉! 从你提供的现场情况来看,如果休眠的时间比较长,可以考虑用多功能端子实现在下限频率计时停机,定时启动.这样一来,可以节省不少的电能. 给你添麻烦了:P

网友A:
恒压供水

网友A:
zyg供水控制器

网友A:
zyg供水控制器使用方便可靠,价格便宜

网友A:
自己顶一下

网友F:
亦飞你好!可以把你的供水控制器的详细控制过程原理及报价给我好吗?联系人:李工 13686983431 lyq@jmjld.sian.net

网友A:
你的油箱不对,请联系05363672460 新增水泵无水,远传压力表断线故障检测,无须另外加传感器,软件智能判断

网友F:
TO:亦飞 我的信箱至今仍没收到你的资料,能否给我再发一次:lyq@jmjld.sina.net

网友G:
请给我一份 pgj-w@126.com

网友A:
邮件都发出去了,这次可能收到了

网友H:
你好:西门子430有睡眠功能.还有一种方法.jxbgq@163.com

网友A:
可靠易用便宜的变频供水控制器

网友I:
我的恒压供水控制器GZ3000成本才50元,能控制三台泵循环软启动. 有愿合作的或是索资料联系:GCL19610@SOHU.COM

网友A:
一分钱一分货,你成本低,你的东西到现在用出去多少,你的可靠性如何,你的d/a肯定是用一般的pwm输出,不稳定,反映到电机上不容易稳定,压力波动大,你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了吗,你用外部看门狗了吗,你的调试方便吗,有显示吗,其实现在还有1400左右的呢,呵呵,主要是性能,稳定,使用方便,性价比高,其实现在这个东西在设备里面占成本很小,不在于成本低,在于相对来说性价比高,稳定可靠。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不要在我的帖子里搀和。

网友J:
前面的朋友谈的很好,要根据实际供水系通设置小流泵,我有一篇文章"几种变频供水设备的应用"(给水排水)被自动化网引用,可以参考.

网友J:
对了,对深水井潜水泵情况,要想实现小流量接电需另配一台小流量罐,容量按小区的供水户数选,一般选用直径1000-1400MM的囊式气压罐即可.

网友K:
发份资本料过来吧? xu9742@163.com

网友I:
亦飞: 你说的不全对。我的恒压供水控制器随无显示功能, 但性能稳定可靠, 只是现在还无品牌优势。设定压力我是用调节精密电位器, 省去了调零和调满的麻烦。 我的D/A绝不是用什么PWM输出, 我用的技术超出了你的想象。 坦白说, 我的控制器没多少设定功能, 我是开发了一种大众化的性能稳定的低端产品。 我的产品用在地级市、下县等是很有市场的。希望有眼光的供水设备厂能选用。

网友A:
zyg变频供水控制器又一典型应用: 一宰鸭厂有两口井,但水量都不大,抽一段时间可能抽空,要求检测到一个水井无水后,停下这口井中泵,启动另一口井的泵抽,等到这个井中水抽完后,在换到另一口井。这样交替运行,自动软件检测水井无水,不用添加水位传感器,智能判断,通过修改原先软件达到了要求,通过调试,现场运行良好,解决了深井泵水位不容易检测的问题。安装调试方便。

网友A(2005-06-07):
功能强大,性价比高

网友L:
向各位高手学习!

网友M:
恒压供水系统应该设置一个20~30的最低频率。

网友A:
这个肯定是的,我的控制器最低频率可以设置的

网友N:
老兄,这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用我公司的一拖三恒压供水系统就可以给你解决一切烦劳。而且控制方便。节能效果明显。我的邮箱:lgjml727@163.com.有兴趣可以给我联系。

网友O:
获得更多艾默生变频器信息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P:
无水检测是通过检测电流吗?

网友Q:
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真的还是假的,怎么一点籽料都没有,还是其它公司名的?

网友R:
不是很懂.看看而已

网友S:
亦飞能不能给我传份图纸给我

网友T:
你好! 能发一份资料看看吗? renweihua_919@163.com

网友U:
各位高手: 请教各位一下,在恒压供水系统种,采用外部PID压力控制器调节方式,如何对变频器的参数进行设置,压力控制器要设置哪些参数?压力控制器开关量输出用了一个,作为并联多台水泵用。 变频器是如何利用压力控制器的参数来进行启动和停止的?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不是用开关量来控制的。 带PID调节的压力控制器的说明书大家有吗?能否mail一份给我? 联系方式 MSN:agun@vip.sina.com QQ:383675472

网友V(2005-07-11):
我们的恒压供水控制器具有休眠和附属小泵两种节能方式啊,而且具有强大功能,操作非常方便。不妨一试!欢迎索取资料。 我的电话010-82331868 王敏 MSN;star200899@sohu.com QQ:30983950

网友W:
·给我一份急需。 zhangyunzheng@163.com

网友A:
邮件已发

网友X:
也给我一份吧,刚好想改造一下我厂的供水系统。 liangzhirong@21cn.com

网友Y:
我也需要一份,谢谢!mouse_smile@163.com

网友A: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控网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网友A: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控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网友T:
无水检测应该是通过检测轴功率的,你是不是用的西门子的变频器呀! 这个功能目前不是太好用的

网友A:
可以和任何变频器配套使用,不用加水位传感器,软件实现无水停机

网友A:
可接热电阻控制温度的zyg-w变频控制器,可通过端子选择制冷制热,可显示温度0-200度,设定温度,控制四台大泵,一台小泵,实现恒温控制。 详情请至电05363672460

网友Z:
用DANFOSS VLT7000,一切全解

网友A:
呵呵丹佛斯变频器价格贼贵贼贵的

网友AA:
能不能也给我也发一分啊我现在正好做这啊 远程压力表控制啊

网友AA:
我的邮箱baeeq84@163.com

网友A:
需要具体资料者可自行到下列地址下载   中国工控网www.gongkong.com 变频器---变频器论坛---自助资料库(在屏幕左边),请在里面搜索 供水控制器 可找到pdf版说明书

网友AB:
汇川变频器可以实现多泵供水控制的恒压供水系统,多种供水模式可选,具有休眠功能及消防控制功能.

网友AC(2005-08-11):
亦飞 给我发一份pjq@ruyi.com

网友I(2007-01-17):
单价180元的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GZ2000(可一拖二),
单价240元的变频恒压供水控制器GZ3000(可一拖三)。

详情看公司网站:www.laiyunkeji.com
0534-5013258
德州来运科技公司

网友AD:
英威腾CHV-160供水专用变频器早已经实现了自动休眠、唤醒以及自动轮换的功能,这个系统是供水专用的,详细资料应该可以上主页上去可以下载得到的www.invt.com.cn

网友AE:
看看这个,有可能有很大的帮助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64746

网友AE:
看看这个,这个有可能对变频恒压供水有些比较好的分析,希望能帮助各位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64746

网友AF(2007-02-25):
我认为选用变频器要考虑其稳定性好,性价比高才行,图一时便宜到时维护成了大问题
有意请来电:13823578035

网友AG:
  本人很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I:
我也同意楼上的观点。我们的控制器GZ2000、GZ3000、GZ4000是最稳定的产品,之所以偏宜是因为还没闯出牌子来,要等些时间,到那时有了名气就要贵些了。

www.laiyunkeji.com

网友A:
我们一般做变频供水的常遇到这种情况
用户并没有用水的,管网密封也很好,但是水泵老是以一定的频率运转保持恒压,停不下来,这样就会影响变频的节电效果,和不用变频差不多,不省电。
这时因为水泵在20赫兹左右是不上水的,因此对管网压力没有任何贡献,因此系统要达到省电效果要做到以下几点
1.必须有个下限频率,系统低于下限频率后没有输出,这样就避开了水泵做无用功的区间,这是在管网密闭比较好的情况下一搬只设定下限频率就可使水泵停机保压.但对于有轻微泄露或有小流量用水的情况必须还有下面功能
2.必须有休眠和休眠唤醒功能,当管网轻微泄露或有小流量用水情况下,水泵高于下限频率运行,一直低赫兹维持小流量用水,水泵一直会转个不停,不停机.这时应该休眠,就是软件判断低赫兹一段时间,如果在判断时间以内还是低赫兹运行,泵停机,直到当管网压力低于某个压力下限这样泵才唤醒起动,。这样就综合了压差供水和变频供水的优点真正实现节能。

ZYG-II恒压供水控制器为单片机智能数字控制,四位数码管显示,可在变频环境下可靠运行,采用模糊控制技术,国际标准仪表结构(开孔尺寸152mm*76mm),外形美观。并提供水位信号接口,消防信号接口,双恒压控制,小流量停机,睡眠和睡眠唤醒,定时换泵,变频故障保护,水泵无水检测,远传压力表断线保护,具有多种运行方式等功能,可带4台大泵,1台小泵.输入输出全部光电隔离,可应用于生活,消防,生活消防合用等供水系统。

专业生产销售各种温度,压力,物位,巡检,流量智能仪表,zyg变频供水控制器,水位控制器质量可靠,价格超低

山东临朐亦飞科技 临朐县城秦池路46号
 电话:05363672460 ,3113590
http//:www.yifeikeji.cn
在下载中心有pdf版说明书可下载,说明书包括外形尺寸参数设置电气应用原理图,欢迎下载
 e-mail:yifeikeji2006@sina.com,hardboy89c52@sina.com

网友AH(2007-04-05):
我公司现在是VLT7000系列变频器的(中国区库存代理、中国区物流中心、VLT7000的技术支持中心),备有全规格的大量现货。 供应全国各大城市的(分销、OEM、工程公司、直接用户)

VLT7004 C20 ST R3 DL     2.2 KW     50台

VLT7006 C20 ST R3 DL     4.0 KW   35台

VLT7008 C20 ST R3 DL     5.5 KW   50台

VLT7011 C20 ST R3 DL      7.5 KW   50台

VLT7016 C20 ST R0 DL      11 KW    30台

VLT7022 C20 ST R0 DL      15 KW    25台

VLT7027 C20 ST R0 DL       18.5 KW   45台

VLT7032 C20 ST R0 DL       22 KW     10台

VLT7042 C20 ST R0 DL     30 KW    10台

VLT7052 C20 ST R0 DL     37 KW    10台

VLT7062 C20 ST R0 DL     45 KW     10台

VLT7072 C20 ST R0 DL      55 KW     10台

(此变频器控制模式省去了 以往 变频器+PLC 昂贵的费用以及复杂的编程,本变频器内置了 多泵控制卡,只需要在变频器操作面板上简单的输入参数就可以)

VLT7000 应用领域:

1、生活恒压供水系统

2、生活变压供水系统

3、生活无负压供水系统

4、消防第二压力恒压供水系统

5、消防第二压力变压供水系统

6、消防定时巡检供水系统

7、空调冷却循环水泵、锅炉循环水泵

8、换热设备循环水泵

9、水处理厂(加药泵以及离心水泵)

10、以及一些其它水泵控制系统

VLT7000本公司库存量充足,目前拥有 200万 库存。

本公司拥有现成的控制图纸(一拖二、一拖三、一拖四 循环泵)、(一拖一、一拖二、一拖三、一拖四、一拖五、一拖六、一拖七 固定

变频泵),以及控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