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实现吗?

楼主(2005-05-06):
在交流系统中,大多数采用三环结构。但是据说这种结构不适合快速响应的场合。不知这种说法对否?如果对的话,应该如何解决?去掉电流环和速度环?

网友A:
没有电流环和速度环,我正在调一个类似的系统,很痛苦!!

楼主:
三环结构不适合快速响应的场合.这种说法对否呢? 这种结构没有电流调节和速度调节吗? 这种结构具体如何实现呢? 那种系统先进一些呢?

网友B:
没有听说过三环结构不适用于快速响应的场合。 可以不要速度环和电流环,也就不存在电流调节器和速度调节器。如果没有速度环和电流环,要调好控制参数,最好控制对象有个粗略的数学模型,即电机和驱动模块的数学模型(如果速度环和电流环都存在,则控制对象可以简化)。最好用超前滞后校正来使系统稳定,并获得较好的性能。比较头痛的是量纲的换算。

网友A:
即使有了粗略的数学模型,调控制参数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这样的系统,对任何外部扰动都很敏感.

网友B:
对于模拟控制器,则是不敏感的。 如果采用数字控制器,滤波器参数是极敏感的,小的舍入误差,可能对控制性能影响很大,因为后移算子的系数都接近于-1。 这就要求计算机有足够的字长,或者以牺牲时间进行多字节运算获得精度。数字控制器是大趋势,所以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

楼主:
在三环系统中可用过调参数去掉电流环和速度环吗?如何调整?

网友C:
多闭环系统一般从内环开始整定,最后外环,有时反复调整,不存在响应慢的问题

楼主:
清华大学《运动控制系统》这本书上在位置随动系统那一章说的: 三环结构不适合快速响应的场合,但比较适合点位机床等。